格宁D905锁尾舵机在250上的测试

楼主(2009-12-15):
格宁D905锁尾舵机在250上的测试
前天收到了格宁D905锁尾舵机,装在YT250SE上看看使用效果。

舵机在250上感觉大小适中,但是舵机带的舵臂貌似并不适合250的,自带的舵臂最內孔距中心也有点远,所以自己又打了个孔。

陀螺用的是GP750,设置0延迟,开始设置了1520宽频,飞1块电池下来,舵机稍微有点温度。
后来咨询厂家,厂家指导说D905可以处理宽频和窄频信号,用窄频也许比较好,因为控制电机的频率比较高。
又改成760窄频,飞几个电池下来,不知道是不是改了设置的关系,反正舵机一点温度都没有了。

由于外面冷,有大概零下20度了,不能出去做3D动作,只在家客厅随便飞飞,10几个起落下来,感觉非常不错,
原来用D410的时候有点金鱼尾,换了D905后明显改善,尾巴很干净利索,60块的价格确实非常的物有所值。

这是厂家给的数据:
工作电压:4.8-6V
速度:0.06sec/60@4.8
扭力:1.0kg.cm/4.8V
死区:<2us
工作电流:140mA/无负载
尺寸:  23.6*11.6*22mm
重量:9.8g

这是装在飞机上照的图片

楼主:
这个是在家飞的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M4ODA5NDMy.html

网友:
帮你贴视频

看着挺好的,

网友:
JJ真稳,好象比450还稳!

网友:
我的测试舵机,没机会外场飞呢,等天稍好点,装上450pro,也设置窄频,谢谢lz提醒!

网友:
看lz的视屏,刹车很准,上下串尾巴不甩,真的不错!尤其是正逆自旋悬停很稳旋转匀速,lz功夫了得啊!

网友:
我来加点解剖图片吧 外面实在太冷了 室内空间太小 天气好转点马上出去飞

看做工比较细致 ,和HS56不分伯仲,就看耐用性怎么样了

网友:
我来加点解剖图片吧 外面实在太冷了 室内空间太小 天气好转点马上出去飞

网友A:
此款舵机不错,我很早就在用了,当时才卖40元一个!

网友:
看这做工,,线路板的焊接,,好怕怕

这样的做工也叫可以吗??????

网友:
两个字,粗糙!

网友:
只要传动与控制精确就行了 焊接我才不在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款舵机不错,我很早就在用了,当时才卖40元一个!

嘿嘿,你搞错了哦,40元一个的是以前D90锁尾舵机一个月的推广价的

网友:
从视频上看确实很不错,

网友:
D905锁尾数码舵机目前的电路板:

网友:
推广价的时候,我买了一个D95,舵机测试正常,装机之后,发现自检有问题。遂不用

网友:
电路板很简洁

网友:
LZ功夫了得啊

网友B:
格宁D90\D95舵机的外壳超级垃圾,不用不坏,一用就坏。

网友:
d90不怎么样

网友:
D905能装在450上吗?

网友(2010-03-16):
请问你用的是GY520+D905吗?你在选择时是用宽频还是窄频?

网友:
实用贴,一定要顶,正适用。

网友:
为什么卖家说是宽频?

网友(2010-09-14):
回复 网友C:

最初版本D905能同时自适应兼容宽频和窄频,但后来发现如果同时兼容宽频和窄品,对兼容某些品牌陀螺仪不怎么友好,所以后面版本就先取消同时自适应兼容宽频和窄频功能,只做兼容宽频

网友:
我的250也在用这个舵机: GY520+D905 锁尾效果很不错,
对厂家有2点建议:
1.既然D905主打200/250级电直锁尾,舵盘应该增加4.5mm孔位,以免用户自己动手
2.螺丝安装孔设计成大型舵机的铜套+胶垫方式,感觉没有必要反而麻烦,干脆像其他
9克舵机就两2mm的孔即可

网友(2011-03-25):
引用 网友B:
格宁D90\D95舵机的外壳超级垃圾,不用不坏,一用就坏。
\
老黄历了吧,我刚买的D95mg,装在pro上,怎么拧都不坏,是软性塑料的,不是脆的。

网友:
楼主的客厅真大!JJ飞得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