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材料

楼主:
原材料2

楼主(2009-12-15):
编码器是脆弱的精密原件,有必要保证基础结构的坚固性,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设计。外观性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外观的设计也花了不少时间

网友:
我的吗呀!一个编码器就费这么大的劲?直接弄个码盘安在主轴上不就得了?

网友:
工业用变频主轴数控车都是这样

网友:
到时我也仿楼主的做一个!哈哈!我正想买一台回来改!问个问题!这个主轴通孔直径可以放得下32.6的棒料吗?主轴通孔有没有32偏大一点!我加工的料有32.6呀!如果不行到时给钻大点!不知行不行!

楼主:
好像刚好放不下,只能把通孔加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工具机,不是玩具机,必须用编码器,系统对反馈信号有严格的要求。

网友:
建议还是用同步轮,误差还是会有的,不信试试。误差在于:2个皮带轮的直径精度、2是皮带打滑(打滑很小,但是有的),从而形成累计多少圈之后的累计误差。

网友:
楼主整机啥时候出来啊,春节前?我都等不及啦~

网友:
使用同步带吧,消除旋转时的累计误差

网友:
 开始以为是主轴呢,一看是编码器啊,质量有点太好了吧

网友:
我正想买一台回来改!问个问题

网友:
可以主轴接编码器,怎样控制托板精确按比例移动呢?这样才能车螺纹呀,这个是精华部分,等待直播!呵呵!

楼主:
回各位,现在伺服系统刚到,实验了下,相当不错。现在的工作就是还剩下,中托板的改造和电机架部分的制作。

楼主:
这个就是刚刚到的车床用的伺服了,∑-Ⅴ系列的400W。

楼主:
好像有点搞错版本了,伺服视乎改在开个伺服篇的,不过发帖太麻烦了,以后车床改造贴就完结了,最后直接来个成品篇。

网友(2010-05-16):
楼主,编码器用的怎么样啊?给个效果可靠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哈哈

网友:
看不懂、也想不明白有什么必要做成这样,最重要的是编码器绝对不可以使用皮带传动,因为这样无法准确反映主轴角位移,特别是你的轴做的那么粗,皮带轮做的那么大!它的惯量会很大的,这样的结构没有精度也无法做到可靠。有悖常识。

网友:
一直在想 DIY数控车为什么一定要步进主轴 伺服主轴 直接加个编码器不就得了 这回终于见到了..

感谢楼主的精彩帖子..

网友:
这个编码器的安装,是个失败的设计!

网友:
真实结实的编码器座啊

网友C:
楼主在编码器上方用钣金做个圆弧壳子就比较好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在编码器上方用钣金做个圆弧壳子就比较好看了

这种传动方法,根本没法计算出传动比,白瞎了编码器

网友:
如果主轴只进行恒线速控制,三角皮带传动问题不大。要是进行精确的角度控制,还是同步带传动吧。

网友:
楼主以前做过光电的吗?
主要有啥问题?

网友:
太麻烦。找个铝盘,钻上孔,加上光电耦合器就可以。又便宜,又容易安装。

网友:
你们砸得楼主都不吭声了,
说来也是我也有点不明,光电的为什么不行?以前有什么问题?

网友:
好不好先不说,但太复杂

网友:
有见商品机是轻质轮+同步带传动的。LZ可考虑

网友(2012-02-23):
编码器没有必要这么结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