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火花 电阻不到一分钟就烫手了,正常吗?

楼主(2009-12-15):
电火花 电阻不到一分钟就烫手了,正常吗?会爆炸吗 需要散热吗?怎样散热?谢谢解答困扰好久了

网友A:
电阻之物,不爆炸!

网友B:
我用"热的快"

楼主:
需要散热吗?

楼主:
我买的电阻是有个铝外壳的

网友C:
如果电阻的功率小,
就会热得很快
建议换功率大点的电阻

网友D:
没事 电阻是很热 有条件散热更好 风扇之类的

网友E:
电阻的瓦数是不是小了点!

网友F:
就是电阻功率小了。换大点的。也可以采用散热的办法。装在一个塑料袋里放到水里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

楼主:
电火花的时候电容也吱吱的响这个正常吗?不懂电子真麻烦

网友G:
我早就说了 ,用电炉子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