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半自动)平衡充,5元搞掂超便宜

楼主(2009-12-15):
普通3S锂电,粗线是输出线,头是电脑机箱插线改的,4线插头是平衡充电口

普通3S锂电,粗线是输出线,头是电脑机箱插线改的,4线插头是平衡充电口

锂充电板,超小,淘宝价4元,去年买的450mA,

锂充电板,超小,淘宝价4元,去年买的450mA,

楼主:
继续

这个是去年买的充电板是400MA充电流,充满自停,现在又出了好多新的,有4055防反接改进版,4056为1000MA充电流,4057是500MA等,上淘宝自己找一下,用4054充一组1700MA电池约4小时,早上充一组,中午下班换下插针,下午又是一组,晚上下班夜晚再来一组,第二天就可以玩了,想三组一起充的话也很简单,是不是.

诺记标准5V充,头太小并一个普通小电源插座

诺记标准5V充,头太小并一个普通小电源插座

买回来的裸板,一边焊上二脚插针,一边焊上电源插座

买回来的裸板,一边焊上二脚插针,一边焊上电源插座

充电板通电后灯微亮并闪烁

充电板通电后灯微亮并闪烁

将插针插入平衡充电口,每次一组,充完移动一个针脚

将插针插入平衡充电口,每次一组,充完移动一个针脚

楼主:
市面上便宜的平衡充,多数是串充平衡检测

这个用起来绝对放心,也省心

网友:
3S可以一起冲吗?

网友:
如果正负极插反会怎样?

楼主:
3S一起充当然可以,用三块充电板,但三个电源要隔离

可以接三个电源插座,接三个手机充电器或外接(隔离)电源,关于单电源生成隔离三组或多组隔离电源的方案前面有,查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担心插反,就做个小板,用平衡充电口的插座,单电源的话就用多掷开关切换组
就这个小板可以在插针那边点上红漆标记一下,小心就好,插反真还没试过,估计是烧板

网友A:
如果要同时充3S电池中的每片电池,三片充电板的输入端可以并联输入直流电源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平衡充的插头上外边一根是红线那是正极,黑线那边是负,每次充完拨出插针时平行移动就行,不转动极性就不会乱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可以,就是前面说的要隔离,这个很容易分析的,平衡充贵就贵在这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可以,就是前面说的要隔离,这个很容易分析的,平衡充贵就贵在这里

怎么隔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所谓隔离就是三个电源独立时,每个电源内有电压,而它们之间没有电压
1,交流电用变压器降压,次级三个独立绕组分别供电,
2,单直流电源变多组隔离电源,可用多谐振荡器产生高频电经变压器变换,次级单独绕三个绕组,分别整流滤波给充电板供电
3,三个充板用三个单独的手机充电器供电,就是隔离的,输出串联没有错,现在手机充电器超便宜,建议用这个,一般800MA的也够了

ok

网友:
充一块6S,2200的电池,还不得要一天?太慢了,不够实用。小飞机的电池还行,200-400MA的,1-2S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4056是1000ma的(4.8-8V供电,精度1%高精度版0.5%,可调电流,最大1A,时价约6元也不贵),用800ma的手机电充2200的约三个小时,6S建议做三块板的,充二次就行了,也可以做二块板的充三次,这个方案只图性价比,因为不经常玩,没必要配那么贵的充电器,呵呵,就算专业的也不是天天玩,折腾的时候多.

看看人家做的3S板

看看人家做的3S板

3S充电状态

3S充电状态

网友:
那如果三块充电板输入端串联接个电压高点的直流电源,是否可行?

网友C:
卖12块钱的充电板,可以2a电流了,而且还能冲a123。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串联电路是按电阻值分配电压的,由于充电板含有源器件,其等效电阻不确定也可能随负载变化,其供电电压也就不确定,目前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和经验,要试的话可用小电阻分压试试(也就是在充电板供电端并上小电阻,电阻越小平衡能力越强,注意功率足够),不过会分掉一些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串联电路是按电阻值分配电压的,由于充电板含有源器件,其等效电阻不确定也可能随负载变化,其供电电压也就不确定,目前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和经验,要试的话可用小电阻分压试试(也就是在充电板供电端并上小电阻,电阻 ...

4056输入电压:4.8-8V
如果串联后每片充电板分的电压差别不大于这个范围,那是否还可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想法很好但这样做太复杂,本来只求输出平衡,结果又搞出个输入平衡
你可以试算一下,比如20V串联供电怎么三分,高低压都满足...

试试吧,单买这个芯片2-3元一个,外围元件很少,买小板套件也就5-6元,加点邮费,试试,有结果告诉大家.

但估计不乐观,我看了相关厂家代理商的网页,这些代理商开发的板子没有这种供电方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法很好但这样做太复杂,本来只求输出平衡,结果又搞出个输入平衡
你可以试算一下,比如20V串联供电怎么三分,高低压都满足...

试试吧,单买这个芯片2-3元一个,外围元件很少,买小板套件也就5-6元,加点邮费,试 ...

我倒是有兴趣试试,但我想知道如果方案失败,会造成什么后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空电池试应该没有爆炸的能量,三组供电端都挂上电压表,电池端先用假负载,注意电池温度,估计最多是低压充不上电,高压烧坏充电板或锂电池
请参考本站有关DIY平衡充的贴,这里有些重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卖12块钱的充电板,可以2a电流了,而且还能冲a123。

给个TAOBAO链接,造福一下大家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以为我最省,想不到你比我还狠!!!

网友:
你觉得这样实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很经济很实用,性子急的不适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2A的这个"DIY 2A锂电池充电板 货号:WD438",我很多年前就用过,记得当年是卖5元,上面有二个电位器,要调电压和电流,万用表要用准一点的,当时用18650飞36#,就一个.    知道这个意思了自已找,淘宝很多,记得还有一种三星的手机充是可以直接接电池的,4.2V精度很高,电流好像是500ma,前年大量清仓,有那样的话买三个充加个转换插座就OK,现在通用的手机充精度够呛.

网友:
电流真够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锂电池充电设计,一般是2小时方案,2000mA的电池用1000mA电流充也算小吗,专门的平衡充最大电流有7A的,你可以充来试试,那个快,恐怕要飞起来.

网友:
太累了。直接买个A6全解决了。还省事。用着更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G:

就是,为什么一定要3个一起充呢,咱们有的是时间,手机充电器也是现成的,一个个来嘛,仔细算算飞的时间有多少,大部分时间都可以充.

楼主:
回复 网友H:

工程太大

网友:
现在这年头时间就是金钱。除非你活上个万万年。效率也要讲的,否则大家都只是看看,只有你一个人

网友:
已入手1A 充电板,准备做个18S的充电器,可以在两小时充满6组3S 的电池组。
预算约200~300元

楼主:
回复 网友I:

谁说的,看看你楼下开工了.
18S,好壮观!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是不飞是不飞。一飞就1天。手里就4块电池。不间断充了飞。飞了充。

网友:
是不是那种4.2v 的充电器,买三个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同时充3S电池中的每片电池,三片充电板的输入端可以并联输入直流电源吗?266117

当然不行,要是这样连接一插上某个地方就冒烟了…………
不过你要是用三个这样的小电源都插220V电源分别供电就可以,我试过类似的。

楼主:
回复 网友J:

外形差不多,最好试试,充满4.2V自停的就行

网友:
楼主用1A充电的时候,发热量大吗,有没有必要加散热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型号是4054电流400MA,用手摸芯片(就二颗芝麻大)很烫(80度左右,就一个点谈不上热量),卖家说不用加散热片,用一年多也没事,包括夏天也用过,芯片介绍说是有热平衡设计.
1A的4056芯片底面有金属层,电路板也没见散热片设计,估计情况差不多,资料介绍使用环境温度-40~85C.结温145C.

芯片,注意反面

芯片,注意反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个TAOBAO链接,造福一下大家如何?

MAX1879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

网友:
成品板十几元/片,买元件自己做成本不到10元/片。

楼主(2010-01-16):
回复 网友A:

做好了吗,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好了吗,效果如何!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46940

网友:
这方法不错啊,就是慢了点,确实安全省钱。 之前我也用过这方法充,600MA手机座充最高4.18V 3个 充3S锂电,最高电压4.18V就上不去了,预计2000MAH 电是3个半小时,做过一次充12个小时的,电池电压单节还是4.18V 相当安全标准。 很支持楼主的DIY,但是消费者越聪明商家越生气·····哈哈哈 。让他们生气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