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试飞乌鸦

楼主(2009-12-15):
        今天第一次把FPV设备装上乌鸦试飞,运气真不错,天公作美,北京少有这样的好天气,好像是特别为FPV准备的   不过第一次飞还是有点紧张,再加上场地比较小周围全是建筑,设备又是2.4G的怕干扰失控,大多数时间是看着飞机飞的,看屏幕还是有点不习惯,主要是摄像头装太高了,看不到飞机,很难判断飞机的姿态。上天飞了两圈,第一次调速器出问题关不掉油门导致飞机撞树上了,拿起飞机一看机翼和机身脱离,心想坏了机翼折了,再仔细一看,原来是忘了上那4颗固定螺丝了,虚惊一场 ,事实证明乌鸦还是比较耐摔的。第二次飞得比较高,但感觉镜头焦距太长从FPV上看地面很近。FPV没想象中那么好飞,距离感方向感很难掌握,接下来还要好好体会一下。MP4在同学那,视频只能晚点再传,先上传几张图片大家看看。

网友A:
控也是2.4G,飞多远啊,有影响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也是2.4G,飞多远啊,有影响没有

有影响,地面测试的时候一开视频发射机就开始轻微跳舵,大概飞了2,300米空中感觉不到。明天准备拿6EX试一下

网友B:
今天天很好~ 很干净~ 但是冷啊~

我也飞fpv~  我在朝阳~

找时间一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天很好~ 很干净~ 但是冷啊~

我也飞fpv~  我在朝阳~

找时间一起飞?

恩好啊,我也正想找人一起交流,我在海淀北航

网友C:
上面二位用的都是MP4来录像吧!MP4什么型号啊?平板天线那个地方购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D:
LZ飞乌鸦用的什么动力?什么电机?多少KV?用的多大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二位用的都是MP4来录像吧!MP4什么型号啊?平板天线那个地方购的?效果怎么样?

MP4是金星的JXD 980,淘宝上300多就能拿下,4.3寸的屏幕效果还行。平板天线必须得装,不装的话效果会差很多,淘宝上一大堆,要注意天线适用频率必须和你设备是相同的,还有些号称高增益但面积很小的天线别买,肯定不足的,我的8dB增益天线大概是25×25的样子你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飞乌鸦用的什么动力?什么电机?多少KV?用的多大桨?

电池2200+1300,电机XXD 2212,桨忘了多大了

网友E:
如果不做高速飞行或大动作,不建议安装4个固定销螺丝,这样做可以保障撞击时机翼能够有效的与机身分离缓冲部分冲力保护设备和机体~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做高速飞行或大动作,不建议安装4个固定销螺丝,这样做可以保障撞击时机翼能够有效的与机身分离缓冲部分冲力保护设备和机体~

有道理,今天就是这样机翼跟机身飞离了,现在想想要是固定住了说不定就是机翼折了

网友F:
白乌鸦比红乌鸦稳  好飞
红乌鸦比较晃动

网友:
谁能够把红乌鸦 没有平衡仪 飞得像我一样稳 谁就牛
完全手动锁尾 手动陀螺仪

网友:
可怜我的红乌鸦,飞起来象醉酒。。

楼主:
引用 网友F:
白乌鸦比红乌鸦稳  好飞
红乌鸦比较晃动

那我幸好没买红乌鸦,真搞不懂乌鸦那么大的飞机怎么操控感会那么差

网友:
我在延庆,有时间来延庆交流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影响,地面测试的时候一开视频发射机就开始轻微跳舵,大概飞了2,300米空中感觉不到。明天准备拿6EX试一下

视频设备是哪里买的?

网友:
乌鸦不是自稳效果很好吗?好象看大家都说乌鸦不好飞呢...我手里有个黑乌鸦EPS的最早的版本.装好了一直没飞呢.本来就不舍得飞.现在看大家都说不好飞更是担心了.......

网友:
乌鸦不是自稳效果很好吗?好象看大家都说乌鸦不好飞呢...我手里有个黑乌鸦EPS的最早的版本.装好了一直没飞呢.本来就不舍得飞.因为该乌鸦是一大哥送的.很珍惜这个礼物,怕飞不好炸坏了.现在看大家都说不好飞更是担心了.......更不敢拿出去飞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