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醇机或汽油的接收电和CDI供电推荐用镍镉而不是锂电?

楼主(2009-12-15):
一直不解 甲醇机或汽油的接收电和CDI供电推荐用镍镉而不是锂电? 能说说两者的区别和优缺点吗?

网友A:
锂电有可能因为UBEC的原因突然掉电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你都知道了吧

网友B:
俺用的是好赢的30A电调+3S 1900mah作为接收机的电源,由于过多用了电子设备,所以可靠性有问题。
油动飞机的震动很大,虽然电池和电调都被俺用海绵包裹住啦。
准备更换为镍氢或者镍镉电池组,符合这个行业的惯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