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们好!新手请教大家!

楼主(2009-12-15):
大家好!请问想玩FPV!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始呢?我有一个遥控器和接收机!!谢谢大家了!给个参考配置吧!谢谢!

网友:
设备是其次,技术是主要的,如果会飞固定翼那就好办了。机身很多人都用乌鸦,其实滑翔机也可以,或者别的载重比较大的飞行都行。摄像头可以选200多的那种520线双板,效果挺不错的。视频传输设备很多人都用百通0.8W的,但我推荐台湾百特0.7W的,很多老外也在用,不管你用什么设备,一定要装平板天线,效果会好很多。动力一般用XXD2212+20A电调就够了,反正我飞乌鸦2块电池也能带的动。电池视频和动力最好分开,用2200和1300的就行,嫌重的话视频用800的也行,我测过百特的1W发射机+摄像头总共电流也就0.6A。 OSD没玩过,楼下玩过的兄弟继续

网友:
FPV 要学习的很多啊 随便加个FPV群 就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

楼主:
其实飞行技术还是没有大家好!只是在模拟器上能起飞降落某些飞机而已!
我就是喜欢那些飞来飞去第一视觉的感觉!好爽啊!谢谢楼上老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