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好像甲醇中毒了!!!急!!!

楼主(2009-12-15):
好久没有飞亚拓600,在家里放着,怕生锈,今天在封闭的环境下把亚拓600点着了...发现窗户没开,味道很大,门也关着,赶紧开了窗户,但是大概3-4个小时后,连续呕吐2次...
求助,有人有过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A:
试过甲醇进入口中,想你这样的情况没试过,应该不是甲醇中毒吧。。。

网友B:
赶紧上医院啊!甲醇会让人失明的!到时候什么飞机都不能飞了

楼主:
...好像吐了2次就没什么感觉了

网友:
我记得以前教练讲过,甲醇50ml会导致失明,不过你这个应该不是甲醇中毒,倒像是因为发动机排出的废弃引起的不适,吐了应该就没问题了,如果保险可以去体检下

网友C:
目前还不至于吧! 先尽量保持通风和换气! 密切观察! 呕吐是神经系统的应急反应! 明天无大碍!就莫多大的事!!!
以后
不可在封闭环境中点着了! 一来耗氧!二来混合性气体中毒反应可能!!!

网友D:
楼主是女的?呕吐大概有3个月了 开玩笑,甲醇挥发的气体有毒,但是燃烧后的废气毒性不大吧。。应该没什么事,,一下熏得太厉害,呼吸下新鲜空气,建议出去跑几圈,增加血液含氧量。。

网友E:
感觉 LZ 更象是 一氧化碳(煤烟) 中毒的 感觉

网友F:
 以前自己配油 玩油的多了 弃油从电我就是因为现在不能闻那个味道 稍微闻到一点就马上会想吐~

网友:
还有种可能就是排出来的气体呛的,最近玩车比较多,离车很近,我都发现,油车20%的油排出来的气体很熏人的

网友G:
珍爱生命,远离毒P
楼主要珍重啊

网友H:
甲醇只有喝了才能中毒,挥发的那点不算什么
燃烧以后只能形成水和二氧化碳

楼主:
多谢各位这么关心了...我已经恢复正常了,大家吸取我的教训啊..

网友I:
我 以前也有过在 屋子里面 点着的 想法

网友J:
遇到甲醇中毒 最好的办法是喝酒 而且是高度酒 甲醇很难自行排出体外 但是甲醇的分解酶与乙醇的相同 所以喝酒时分解乙醇的同时也可以分解甲醇 所以大家没事的时候别忘了喝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