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T 35X 电调 驱动 MOS管 那个5pin的SOT封装的3级管

楼主(2009-12-16):
YT 35X 电调 驱动 MOS管 那个5pin的SOT封装的3级管坏了。是什么型号啊,有什么常用的替代管子?

网友A:
这是个复合对管,一个NPN和一个PNP,或者NMOS和PMOS。

网友B:
是双向电调吗,应该是单向的,单向的就不是复合对管,应该是N管!

楼主:
可能是对管,从原来电路板焊接来看,只用了3pin当3级管用的。谁知道型号啊!

网友C:
二楼说的是正解。
这个目前还没发现有可以代用的。我在旧手机电池的保护板上找到过类似的东西,装上去后,就可以自检了,但是无法启动,电机抖半天,用手帮着转动下可以启动,就是启动后也会很快停下来。

网友A:
LZ可以试试这样,不知是坏了上臂驱动还是下臂驱动,我的是坏了上臂驱动,这必须用复合对管,如果是坏下臂驱动,只用颗PMOS管就行了(或者试试9012),如果坏上臂驱动,试着把下臂好的驱动拆下换上(35X一共有6颗驱动,同样的),用颗PMOS管代换下臂驱动,前提是要对电路仔细理解。
http://www.china-power.net/psta/dzkw/207/17.htm
看看这个作参考。

网友D:
楼上的都错了。
这个是单门电路,具体型号是74HCT1G08,也就是74HCT08的单门,也就是与门逻辑。
去电子市场淘一个就行了。

楼主:
LS7楼正解。。。我在实验室找了个08管子,耐压2-5.5v(低了点)。换上后输出信号对了,晚上插电机实测。
谢谢啦

网友E:
门电路用来做MOS驱动,是好方法。

网友A:
明天试试9012,虽然是与门,但它本质还是个推挽驱动。

楼主:
汇报实测结果,08与门管子相当好!电调获得重生~~~~~~~~~~~~~~~~~~再次感谢7楼----------------

网友D:
呵呵,太客气了。有好的经验大家分享。
关于电调,我还知道些东西。

网友C:
原来如此,明也试试,

网友F:
都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