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高手DX7控的问题~~~~

楼主(2009-12-16):
我的DX7控现在是右手油门,一直放着也没怎么用,现在想练练G4,不知道怎么改美国手.控都是外语看不懂啊 想请高手们教我一下怎么设置美国手(左手油门)!!!!谢谢了~~

网友A:
请到新手帮鸡群(81261043)

请到新手帮鸡群(81261043)

网友B:
DX7只能硬改,我的办法是把 油门和升降电位器调换  再把电位器和微调的线调换下。

网友C:
在模拟器里面重新映射通道,控不用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模拟器里面重新映射通道,控不用动
这个办法好哦~~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DX7只能硬改,我的办法是把 油门和升降电位器调换  再把电位器和微调的线调换下。
对我来说有点难~~~先记下

网友:
模拟器里面可不用改,但是要把阻尼片换到另一边的吧?如果以后打算飞美国手,干脆全改了吧!论坛上搜一下,应该有关于这方面的。还有,不调换电位器也行,把油门和升降的各自的电位器对应的线调换……都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到新手帮鸡群(81261043)
加进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