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电火花的元件这样配置可以么?(丢人现眼的问题呐......)

楼主(2009-12-16):
今天去元气件市场买电位器回去测试变频器,顺带买了简易电火花的元件,但是不太懂电,请教一下高手

记得bdya老大发布的简易电火花配置表是50W24欧电阻+25微法电容
市场找不到50W24欧的电阻,买了10个10W24欧的,请教一下,10个电阻并联组成100W24欧的电阻排可否代替,如果不行就只能去找电炉丝了.....

另外手头有个500V20uF的无极电容,新买一个觉得浪费,用这个代替可否?

请各位老大指点指点~~

另外,便宜的电动车充电器哪有卖的啊,今天去市场,开口就天杀的60.....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哟,看样子我也得找电容去,今天看了一下电容上的标识  450V 22uF AC 50-60Hz。。。。也不知道能不能用,貌似是交流电上用的.............

这个可以的。

楼主:
哎哟,看样子我也得找电容去,今天看了一下电容上的标识  450V 22uF AC 50-60Hz。。。。也不知道能不能用,貌似是交流电上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极性电容里面没有水,不会爆炸,电解电容内阻大,在这种工作状态下会严重发热,里面的水会汽化,压力够了会爆炸。

谢谢 bdya朋友  看来还得继续找电容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老撅杆  再问一下  同极性相接 是什么意思  十分感谢

无极性电容里面没有水,不会爆炸,电解电容内阻大,在这种工作状态下会严重发热,里面的水会汽化,压力够了会爆炸。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回楼上,这个电容器是电解电容。同极性相接后。也可以当无极性电容器使用。至于电阻没有必要那么掰持了。买一根800W的电炉丝可以随便接。多少欧都可以。瓦数足够。

感谢老撅杆  再问一下  同极性相接 是什么意思  十分感谢

网友:
电阻就三个串一起,串3串并起来也是24欧,这时功率足够了。

网友C:
回楼上,这个电容器是电解电容。同极性相接后。也可以当无极性电容器使用。至于电阻没有必要那么掰持了。买一根800W的电炉丝可以随便接。多少欧都可以。瓦数足够。

网友:
我和楼主 水平差不多 先顶你一个
搭车 请教一下  起爆器里面的电容是 无极性的吗

这四个电容 是不是放电 450伏 33微法的

网友:
功率等于电流乘以电压

网友:
5个电阻并联,功率是50W
5个电阻串联,功率也是50W

5个120欧姆的电阻并联,阻值是24欧姆。
5个5欧姆的电阻串联,阻值是25欧姆。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个电阻并联还是10W哦!电阻变成2.4欧姆了。要想达到100W24欧姆,要100个电阻,每十个串联,再把他们并联

我不懂电,把10个小灯泡并联W*10,A*10,R就1/10。小灯泡也相当于电阻吧想不明白

网友:
500V20uF的无极电容?????????

网友D:
10个电阻并联还是10W哦!电阻变成2.4欧姆了。要想达到100W24欧姆,要100个电阻,每十个串联,再把他们并联

网友:
大个的陶瓷封装,产地宜兴

网友:
我是在网上买的花了好钱,昨晚实验成功了,就是电阻太热 工作时候电容还吱吱响,不到几分钟赶快停下了

网友:
哈哈,不懂电的越来越糊涂了

网友:
实际 应该是 串联 5个 并联 5个串联 总数是 25个  就可以 得到 原阻止的 50W 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