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XTR的模友请进

楼主(2009-12-16):
我用的是WIN7系统,电脑配置玩XTR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一运行模拟器,飞机身上的贴图都没有了,可是场景跟选择模型时的预览都是正常的,到底怎么解决呢,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更换显卡驱动试试!
贴图错误!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模型文件出错会这样,可以考虑重装一遍,之后把模型文件拷贝出来,以后有问题再拷回去

楼主:
我的显卡是ATI MOBILITY RADEON X600,显存128M,在网上找了好几个驱动,装了都没用,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啊?把模型拷出来那用什么呀?我已经重装了模拟器也没用,高手们帮忙啊。。。。。

网友:
为什么卖家说最低配置要什么什么的一大堆,我集成显卡也能玩?超级流畅,画面感觉也很棒。

楼主:
我的玩着也很流畅,但是就是飞机身上的贴图没有,

楼主:
捏啊哈哈哈哈哈哈,问题解决了,我换了一个场景就好了哈哈

网友:
我现在也要win7玩啊!一切正常

网友:
win7玩啊!一切正常,一玩就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