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DX改装件!

楼主(2009-12-16):
我刚装一架SDX,装的OS55引擎,除了大桨螺栓和大齿还有什么需要更换的?请改过的朋友提供一下名称和编号便于我购买,谢谢!本人以前没玩过HIROBO所以不太了解。

网友:
好久没坐过沙发了

网友A:
底板, 加5條柱子..其他都沒什麼好改了
飛久了就上金屬sf臂及 d3 十字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板, 加5條柱子..其他都沒什麼好改了
飛久了就上金屬sf臂及 d3 十字盤..

5条柱子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5条柱子是什么?

Hirobo 2511-024 M3x60 加強柱

网友B:
如果只是那來飛的話, 有升级大桨螺栓和大齿就足夠了.
要更好飛的話, 可把原厂的3mm flybar換成Align之類的, 因為原厂的太軟. 要動作更利的話, 可升级成4mm系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那來飛的話, 有升级大桨螺栓和大齿就足夠了.
要更好飛的話, 可把原厂的3mm flybar換成Align之類的, 因為原厂的太軟. 要動作更利的話, 可升级成4mm系統.

因为听说SDX装OS55会有些不安全系数,出于安全考虑需要升级的东西才更换,毕竟HIROBO的配件比较贵,差不多可以飞就行了。
还有单向轴承座需要不需要更换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听说SDX装OS55会有些不安全系数,出于安全考虑需要升级的东西才更换,毕竟HIROBO的配件比较贵,差不多可以飞就行了。
还有单向轴承座需要不需要更换呢。

单向轴承座需要更换的, 因為89T大齒是CNC, 装不了在原來的单向轴承座上.
你可以上Hirobo网上看一下它們的Dominik/澤村選手版的配置:
http://model.hirobo.co.jp/03-img/0403-951_SDX/0403963.pdf
這個文檔有全部的SDX升级件:
http://model.hirobo.co.jp/parts-list/50-class/option/2009-Z16_sdx.pdf

网友:
升級d3頭.

网友B:
SDX不能直接用D3頭, seesaw上的球頭不一樣, blade grips也不一樣.

网友:
引用 网友B:
SDX不能直接用D3頭, seesaw上的球頭不一樣, blade grips也不一樣.

把球头全换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