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各位老大,不锈钢圆环怎么焊接?

楼主(2009-12-16):
不锈钢圆环的接口需要焊接,除了普通电焊、氩弧焊之外,用什么方式焊接既方便又能保证焊口光滑平整?对焊行吗?如何操作,请指点指点吧,不胜感激。

网友:
目前行之有效的办法只有氩弧焊-----打磨-----抛光-----成型

网友:
必须氩弧焊,不然会有变色夹杂气孔现象

网友:
摩擦焊可以吧

网友:
好象对焊可以吧。象闪光对焊焊带锯。链条焊机不都是对焊的么?好象圈越小,工件直径越大。焊机功率也要越大。

网友:
上次去压焊的时候听人说好像有一种用激光的,压焊一块块,要打磨,激光焊除了有点变色,基本不需要精加工。
还有一种就是摩擦焊,不过都是焊轴对称一类的东西。

网友A:
摩擦焊只能焊两个分体工件吧。两个工件要相对运动摩擦产生热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摩擦焊只能焊两个分体工件吧。两个工件要相对运动摩擦产生热才行。

摩擦焊,电视上见过,好像适合两种不同材质的物体焊接。

网友:
老大们,说点实际的,就是氩弧焊啊,其他的不实际啊,不锈钢含有特殊金属元素,要氩气隔绝空气,防止与氧气发生化学反应

网友A:
请教郭老大。为什么我用氩弧焊焊接306不锈钢焊点发黑啊!好象生锈了一样,而且比较厚不太好打磨。是烧久了的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郭老大。为什么我用氩弧焊焊接306不锈钢焊点发黑啊!好象生锈了一样,而且比较厚不太好打磨。是烧久了的问题吗?
气不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气不纯

还有就是正面保护啦,可侧面和后面没保护。

网友:
有强度要求又要求外观漂亮的话,建议用对焊机来对!不知你线径多大?如果量大的话可以考虑买一台对焊机来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