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小子飞FPV行吗

楼主(2009-12-16):
我用好小子EPP机作载机。
还没试飞,不知效果如何?有人用过吗?请指教。

网友A:
飘飘机 可以飞的比较平稳
但不知 视频效果怎样
期待..
顺便问下
你这套 收发 有多重 ?
整机多重?

网友:
可以啊,不过装了FPV设备后,估计要全油门才能保持平飞了

网友:
当然可以了,2212+5050  1300MA 半油门也可以飞的很轻松,4通安定性差些,建议飞3通无副翼的~

网友:
补充一下,EPP飘飘载的重了过后翼载荷大,机翼可能会刚性不足吃不住分量变形,变得很难飞,我的都换成KT的了,最近又换成马头工艺的泡沫机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飘飘机 可以飞的比较平稳
但不知 视频效果怎样
期待..
顺便问下
你这套 收发 有多重 ?
整机多重?

摄象头40克,发射机20克。全机没称过。没装FPV时飞,还比较好飞,大约有700g吧。因为用3S 2200MHA的电池。2208 电机,2600KV,用5030的桨,觉得效率不高,想换6030的。不知大家有什么看法?另外图上的摄象头今天试了,效果太差,退货了。现在在等另一个摄象头回来。

网友B:
无法载重 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法载重 没用

这位兄弟,若用塞斯纳182泡沫机又如何,好象这机比好小子能载重点,升力也好。因这手头上就有这两种机,呵呵。

网友:
翼展多少?
FPV翼龙是神机

网友:
非常不建议使用3S 2200
飞这机器
电池太重了
我用这电池 飞空机 都比较迟钝
何况你还加了载重
建议 用 1300 20C  能轻50-60g...
浆 用5045 也行的

楼主:
那我试用小容量电池看,但怕飞的时间短。塞斯纳182翼展是900mm左右

网友C:
我飞过,油门基本要全油门,速度超级快,这鸡鸡不适合FP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飞过,油门基本要全油门,速度超级快,这鸡鸡不适合FPV

那可能塞斯纳182飞FPV好点哦,我用2208电机,差不多半油门,速度比较慢,且平稳。大家觉得如何?因这我就有塞斯纳182和好小子机了,只想在原有机基础上飞FP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