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侠 FF9玩450推油门不转

楼主(2009-12-16):
FF9玩450推油门,电机没反映。玩G4也是一样,需要打开C钮第二档才转,但是好象变成3D模式了。固定翼就没事。FF9是按说明书一步一步设置的,实在是弄不明白了!!!!!!!

网友:
油门通道(第三通道)要设为反向

楼主:
再哪个选项里边呀,没找到

网友:
另外你要注意,FF9的默认设置是开启了上下根轴的,如果用的锁尾的陀螺仪,要将这个设置关闭的

楼主:
在模拟器上就不锁尾。不知到怎么调!!!

楼主:
新发现,推油门不转不说尾翼螺距还跟着变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发现,推油门不转不说尾翼螺距还跟着变呀?

成都小财神已提醒过你。
好好读说明书,不然糟蹋了一个好控

楼主:
说明书都快翻烂了,上下跟轴啥意思都没搞懂 怎么办哪

楼主:
用直机模式玩固定翼时油门好使,但是升降舵不回中,玩直机时尾翼不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