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闪电沉了 求打捞方式

楼主(2009-12-16):
昨天换了3900kv的马达  如水角度也调整了 航姿很好  速度也上去了  今天就在今天。。。有点风  小浪  下水后刚2米 就飞了起来然后一头扎入水里  再也没有上来。 密封做得很好应该不会进水  由于水很浅大该50cm左右  所以怀疑是不是扎到泥里了 后来穿上防水服下水趟了几趟都没有什么收获。。。大家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大概离岸只有5米以内范围20平米  水深也就50cm 有什么好的打捞方法吗?  而且我总觉得可能扎到水底马?  50cm对于小闪电来说够深了。。。  刚调好真可惜

网友:
同情!我的小闪电也沉了,现在玩O艇了。

网友A:
50cm 要是我就直接跳下去啦  心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cm 要是我就直接跳下去啦  心疼啊

在这个季节?

网友:
要不是2.4的你就推下油门!!!!!!水面会有反映的!!!!!!!但不会在正下方!!!!!应该是在方圆1米的位置!!!!!简单的方法是人下手去感觉浆推过来的水流方向!!!!!!!上次我虾就扎泥里了!我知道船走的方向!所以在前面一米的位置用鱼杆栓毛钩甩了2下就拉上来了.......兄弟祝明天打捞成功

网友:
上次我的水深是1米

网友:
强磁~~~加细木棒~(木棒像在沼泽探路的功能一样)

网友:
建议论坛应该开的打捞区呵呵

网友:
如果水底是平坦的就好办了

网友:
用硬铁线做个底边开口1米的网.  再找只你可以坐上去的小艇.开始地毡式打捞.
希望你成功.

网友:
下回

装上倒车 开个玩笑
:loveliness:

网友:
就那么大点的地方 用手一寸一寸地 摸也摸出来了~

网友:
估计溜走了~~~~

网友:
把水放干!!

楼主:
谢谢大家

大家说的方法我都尽可能的去试  明天我再去打捞时拍些照片  晚上向大家汇报。。。不过我老觉得可能性不是很大。。。悲观ing

网友:
你有"流水网"吗这是那中鱼网 .两个人一人拉一头走一遍就行了.肯定在网上的.水深就要用沉到水底的那中网了.

网友:
嘿嘿,我告诉你,我也沉过船用的是8号铁丝弯的类似船锚的钩子,用绳子系住然后抛里一下一下拽,瞎猫碰死耗子吧。

网友:
下水捞吧

网友:
 我微微一笑

网友B:
不要捞出陈年死尸了哈

网友C:
半米深 捞吧 不难

网友D:
入水后应该会走偏的啊
如果插到泥里会有水泡冒出来的有留意过吗?
我之前的O艇都是这样找到的~一米多深呢

网友E:
还好 没试过扎水里出不来的 我这水比较深哦~!!!

网友F:
把水抽出来 - -!

网友G(2010-01-15):
还没捞上来?按道理不至于插在泥里,入水后浮力很大,除非是进水了。在水下漂到别处了。或者被水怪吞了。:)
我有个小蝙蝠和小闪电一样,填充泡沫,做好密封,都不会沉。我喜欢小船,携带方便,而且不用太大的电池。有一次去郊区钓鱼,后备箱放上小蝙蝠,E-REVO,亚拓电直,鱼竿等都能放下。当时在河面上飞电直还是挺惊心动魄的,引来上百个钓鱼人的目光。:)

网友:
去垃圾收购站找个大喇叭把里面的大磁铁拆出来再系上绳子像楼上所说瞎猫碰死耗子罗。我就用这方式碰过2回了。。。还有建在议你以后再穿上装上个沉船浮标吧。方法就是拿个乒乓球之类的东西穿上线方法你找下C.K.Y的贴吧我也是类似于他的做法。。可是我的方法是可以在水下20米地方都可以发挥作用的找天我在写改进方法的贴吧。。人懒啊。

网友H:
119,找蛙人

网友I:
50CM~~~~~~LZ那边是多少度的温度~不高的话就下水摸吧!不燃弄张网~

网友J:
叫海尔兄弟帮你把

网友K:
我哪只虾也是沉了,1米多的水深,但就是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