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尾管!

楼主(2009-12-16):
亚托的sport的尾管总是拧不紧,稍微力气大一些就把螺丝内六拧成圆的了~~请问这个怎么解决啊??

网友A:
SE有这毛病难道SPORT也有吗?尾管座砂纸上来两下

网友B:
我是指接把尾管接尾管座一头稍微压扁。不过记得要上下压,不要左右压,因为皮带在尾管座一头是左右开的。

网友C:
用502胶水在尾座上涂抹两次,然后再将尾管插进去拧紧就是了!

网友D:
楼上的方法可以。也可以拧紧了,然后在尾管处点点502,拆的时候也容易,一拧就开。

网友E:
用两片水磨砂纸垫上,锁紧,保你不会松。

网友F:
加一两圈透明胶在尾管上,加大为管直径

楼主:
冰人教的方法把尾管座里面的六角柱磨掉0.5mm

网友G:
莫急,松的照样飞,不用太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