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修过台钻的朋友朋吗.

楼主(2009-12-16):
收了台钻.精度不怎么好, 主轴与机壳有晃动.、卡尺量了下主轴外径与机壳有0.30的差正常吗?

网友:
铣小件可以用的吧

网友:
再换个新钻夹就差不多了
新货可能没有原来的耐用.攸着点.

网友:
主轴与机壳有晃动,888说的对,到专卖店买一个国产的轴承就行了,全新的国营厂的20多元一个.
有可能是两个,没拆过不清楚是几个.安装是小心一点.
如果能钻,孔没误差,是正常的.:loveliness:
台钻精度本来就不高,
台钻精度再高,用时还是有误差的,这是台钻的性质,麻花钻的精度达不到很高标准,一些要要求高的还要打定位孔呢.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
建议紧一下主轴夹筒。。。
另外建议整机拆开清理上油。。。。
根个出土文物似的。。

网友:
我记得好像是云版教过一招,就是把(马面)锯开,一半通孔一半攻丝,稍紧一下就消除矿量了。

网友:
轴承是关键!别买便宜货!

网友:
没必要那么麻烦的,先打表主轴的读数,然后就是换轴承,这种床子径向跳动大,大多原因是轴承磨损或者是轴承本身精度不高所致。还有一个就是主轴锥柄也不能锈。再换个新钻夹就差不多了。

楼主:
工程量很大啊!

网友:
先把机壳主轴孔拿到镗汽车缸的地方镗孔,另外再车一个主轴筒,留点余量上外圆磨,基本能控制到你想要的精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啊

网友:
看看机头一边有一条调节缝

网友:
很关注,我也想入手一台钻,要修主轴,矿量太大

主轴矿量大是不是意味这个台钻没什么用了,修的价值比买的价值还要高,还有意义修吗?

网友:
看来要折腾一番

网友:
机头主轴孔搪大再镶套,或者搪后找调质钢重制主轴筒,工程不小、代价较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是把螺帽拧出来的同是把夹头给抵出来吗.

网友:
给三8同志,一定能修,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来下夹头的

楼主:
怎么修?电镀主轴可以吗 .另外问下夹头上部的螺帽是干什么用的.还有钻出来的孔量了下没有偏差!

网友:
看样子像个正经东西,值得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