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D油门-螺距能这样设吗?

楼主(2009-12-16):
电调35X,电机XXD2218,电池花牌25C,齿12T。
普通设置:油门0~70%~100%,螺距38%~78%~100%(-2~+5.5~+9),悬停刚好在油门杆中点;3D设置:油门100-90-100,螺距-9~0~+9。
飞了块2个月了,从未开过3D,今天想看看3D高转速的感觉,于是将JJ拿在手里,普通模式下油门杆到中点后切换到ST1模式,JJ振动还蛮好的,于是试着升降油门杆,发现油门杆超过80%或20%后转速下降明显,请大家分析下会是什么原因呢?
我认为可能是转速太快了,电机带不动,能不能将油门设低点,将油门设为90-80-90。

网友A:
才9度的螺距不置于转速下降很明显吧!你如果设低油门那你可以换个11T会好点.电机是多少KV的???

网友B:
那时扭力问题吧。,手上拿着飞机 加油门,又不让飞机飞,肯定转速下降!油门设 100  90 100一点问题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才9度的螺距不置于转速下降很明显吧!你如果设低油门那你可以换个11T会好点.电机是多少KV的???

电机3680KV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时扭力问题吧。,手上拿着飞机 加油门,又不让飞机飞,肯定转速下降!油门设 100  90 100一点问题没有

不是很明白能解释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
齿轮用的正好了~~如果你确定螺距是正负9度,那肯定是电机的问题

楼主:
悬停时很好的,电机问题如何检查呢?用双臂电桥量三相是否平衡这好办,但磁钢的磁场强度与转子矽钢片质量就不好判断了。

网友:
飞机拿在手中3D油门到头大桨转速必然要降低的
顺便说一声,转速最高的时候是0螺距

网友C:
JJ拿在手里开3D,不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JJ拿在手里开3D,不怕吗?

不怕,新换的浆,旋翼头、尾传动都认真检查了,没问题才开3D的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JJ无问题就好。

楼主:
下午思考了下,记得航空模型分册中提到过,螺旋桨运行中的实际螺距小于理论螺距,即假设螺旋桨理论螺距为10厘米,在实际飞行状态下螺旋桨转动一周时飞机向前飞行了4厘米,折算后螺旋桨可能只前进了6厘米,实际螺距只有约6厘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