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温在0度附近飞450应该注意的问题

楼主(2009-12-16):
前几天刚装一台YT450sport,今天调飞,气温零下2度,北风3-4级
到达飞场后检查全机螺丝没有松动,横轴螺丝(内丝)尤其要注意我的450pro打胶后有时10几个起落也会松动。开机加电各舵量正常,起飞后发现副翼方向不稳定,总处以不安定状态,要不停修正。
落下后,检查发现前边的两颗65MG副翼方向动作后会中迟缓,上下螺距倒是正常,怀疑65(新的)有问题,拆下倾斜盘前边两个的球头套,再试副翼动作发现回中正常,排出65的问题,用手动倾斜盘副翼方向非常吃力,65的力量显然不够------------问题原来出在球头扣低温下收缩造成与球头间摩擦力陡然增加,找到问题后比较开心。
回来后使用球头刀扩变所有球头套,到室外试飞一切OK,问题解决。
要提醒低温下飞行的朋友,尤其使用新飞机,如果你飞行时感到飞机怪怪的,有点不听话,那就马上降下来看看是否出现上面的问题
也建议厂家配置一套低温下可以使用的套套,祝大家飞行愉快

网友:
我有同样的JJ与舵机没发现过此类问题!

网友:
呵呵,我的机在零度的时候都飞了好几个起落都没事(我的机机从不打螺丝胶的)

网友:
请问各位大侠:我的亚拓450SE和450PRO都有这样的毛病,即3D模式下,电机偶尔停转一下,请问是电调保护吗?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冻天要注意!!电子设备故障

网友:
楼主飞机太新了,还没有磨合好呢。
我的老飞机球头扣磨损比较大了,飞起来没有这种现象的。

网友: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
其实每次出去,飞以前用手试一下每个球头扣的顺滑程度就可以了,估计楼主是新机引起的问题,老机一般都没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