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 k-6x控 油门通道干扰陀螺仪通道

楼主(2009-12-16):
我的山寨250,用的KDS K—6X控,油门在54(发现这个问题之后我把最大油门调到54之后油门加到顶得出的数值)的时候陀螺会闪,好像
陀螺仪
没有信号一样,猛甩尾,我把感度调到22就好了,可是又开始追尾了,郁闷啊,油门怎么会干扰陀螺仪呢,

楼主:
因为这个问题都炸机3次了,才发现与控有关

网友A:
你想说什么啊,我也是这个控好像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楼主:
我也觉得不可思议啊

楼主:
就是感度低于22就有这种现象,感度越低越明显

网友:
是不是方向与油门的混空了

网友A:
最好还是邮寄回厂家检查一下吧。
我的原来是打舵机有问题,后来回厂换了高频头就好了。

网友B:
你的K-6X遥控器每次开机合码情况好吗?我的KDS 450C平衡仪套机开机时开好控,机子电源要拔插4~5次,才能合上码,算正常吗?

网友C:
450C平衡仪套机开机时开好控,机子电源要拔插4~5次,这是平衡仪问题,450C平衡仪套机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B:
固朗就无法解决平衡仪对码成功率低的问题?

网友D:
呵呵呵~~~~~
会不会是BEC受到干扰?换UBEC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