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印机中有可以做无刷电机的定子吗

楼主(2009-12-16):
我们单位有好几台旧的复印机,但没拆开过,请问里面有可以做无刷
电机
的定子吗,一般是多少极的,请各位达达指教!

网友A:
有的, 而且还较大。 里边应该还有台较大的步进电机, 大概2个直径快60的无刷, 几个极的就要拆开看了。

网友B:
复印机有好多型号 老式的结构复杂一些电机也就大一点 新式的结构相对简单一点电机也就小一些 不过是什么电机倒没注意

网友C:
硬盘、光驱、软驱里头有无刷

网友D:
又一个对大直径无刷电机中毒了

网友E:
有的, 而且还较大。DIY

网友F:
至少有一个,取掉粉仓和硒鼓就可以看到的,在齿轮系的外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