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axpro X6 Plus平衡充电工作方式

楼主(2009-12-16):
已知Maxpro X6 Plus是串联充电+平衡的工作方式,请问到底是先平衡再充电呢 还是先充电再平衡 又或是充电与平衡同步进行,充电中发现不平衡就会停下来等平衡了再充电 望知道的朋友不吝赐教:loveliness:

网友:
充电器特点:
1. Mapxo X6-Plus采用高效的DC/DC转换技术,提供高功率,大电流,高效率的稳定输出。
2. X6-Plus 可以支持4种锂电池的充放电(Li-Po, Li-lon, Li-FePO4, Li-Mn),并内建平衡模块,强化了锂电池的平衡算法,平衡效率较上一代产品有了大幅提高。
3. 特别针对NiMH/NiCD电池的充电算法做了优化,达到甚至超过一些专业车充的充放电水平。
4. 冷却风扇由内部高精度的数字温度传感器自动控制,提供智能保护。
5. 带背光的16*2的液晶显示屏可以实时显示电池的充/放电模式,电池电压,充/放电电流,电池温度,充入/放出容量和充/放电时间;
6. 提供多样的程序设定,满足用户不同需求:
    锂电池:正常充电,快速充电,慢速充电,放电,平衡,储存,自动充放电循环,电压监视。
    镍电池和铅酸电池:充电,放电,自动充放循环。
7. 优异的安全保护:输入输出的反接保护,低电压保护,温度保护,电压和容量的过充保护。 8. 通过PC监视软件可以监测电池内阻。
9. 电源功能可以提供3.0~30V可调直流电压。
10. 内建舵机测试功能,提供舵机的线性,速度,死区测试。
11. 充电器固件可以通过USB口进行升级,“PC监视软件”可以记录并上传充放电数据,和全球用户分享您的电池充放电信息,再通过“电池分析软件”比较各种电池的差异。

网友:
X6Plus充电效率问题

X6Plus使用串冲平衡式充电方式,而X6Plus使用的充电算法是独一无二的,X6Plus在美国美信

(Maxim)芯片公司的一个高效锂电充电算法的基础上,创造了一个独特的高效充电算法。下面我们会以

一些数据来说明如何高效,在说明前,我们先温故一下常用的锂电充电算法。

锂电可以分为:锂离子,锂聚合物,锂锰,锂铁等类型,除了锂铁电池的电压范围不同外,其它类型

的锂电都一样,对于充电算法也是几乎一样。锂电的充电一般分为CC恒流阶段和CV恒压阶段,恒流

阶段是以恒定的电压对电池进行充电,而恒压阶段是以恒定的电压在电流逐渐减弱的情况下对电池进

行充电,一般CV阶段都在电池快接近截止电压的时候进行。

在没有平衡充概念的时代,对于锂电都是用上述的方式进行充电,后来有了平衡充概念后,各大充电

器厂家在CC或者CV阶段会带上一个平衡算法电路,用来保证锂电电池组每片电压的一致性,而这类

的平衡算法都几乎一致,即对单片高电压进行放电,从而控制所有单片电压的一致性。这样的做法可

以使得电池单片压差减小到最低,但缺点是必须等待单片最低电压的上升。举个例子,比如一组3S的

电池,有一片电压为4.15v,其它的为4.19v,那么在这个时候,4.19v的2片单片会不断的被放电,而

等待4.15v的那片电压上升最后达到一致。

由于添加了平衡控制部分,会导致充电效率变低,充电时间变长。大家可以做个试验,找一组压差较

大的锂电,串冲和接上平衡头平衡冲,他们的时间一定是不一样的,串冲会比较快。这就是因为平衡

充的时候加上了平衡电路导致的,而目前韩系的充电器厂家一般在CC状态就开启平衡电路,也就是

几乎从头到尾的充电中一直在做平衡,这也是为什么他们的充电器对接入的电池压差有一个判断,即

压差超过一定的范围内,则不允许你进行充电,因为在大压差的情况下,这样充电效率会很低,花费

的时间会很长。当然,如果你的电池性能很好的情况下,是不会感觉到效率很低。

现在市场上的串冲平衡式充电器几乎都使用上述的算法进行充电,所以,他们的效率几乎都相差无几

而X6Plus不是使用类似的充电算法,X6Plus在常规的CC和CV前会增加一个ST过程,ST过程用来检

测电池的性能,如果电池性能可以满足后面X6Plus的充电算法的话,则进入CC状态,而X6Plus的CC

状态和常规的CC状态是不一样的,X6Plus的CC状态只充电不平衡,而且使用开关耦合脉冲式方式,

这也是X6Plus的独特之处,所以电池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达到CV阶段且没有压降,当进入了CV状态后

X6Plus再开启平衡电路,同时进行平衡,而X6Plus的平衡电路是每单元独立的,也就是说有多少单元

就有多少单元的平衡电路在监控,从而提高平衡的效率,另外,X6Plus进入CV状态后还有一个独特的

方式来提高效率,这里不便透露。

X6Plus有了这些独特的算法,导致X6Plus的充电效率极其高。

网友:
说了一大堆,跟没说一样~
就是串充加单独平衡放电么,放电电流还小于400ma,那样的话,算法再好能好到哪里去,还不便透露,呵呵。顶多就是和德国那款充电器一样把高电压的单元放电到低电压的单元充电罢了~

楼主:
引用at1209“,X6Plus进入CV状态后还有一个独特的方式来提高效率,这里不便透露。
X6Plus有了这些独特的算法,导致X6Plus的充电效率极其高。”
请问这个说法有数据支持吗?到底提高多少?比方说和比较普及的充电器相比较时间能缩短多少?望at1209能继续赐教,谢谢

网友:
从以前的评测来看没有明显提高。实际上按照美信的说法,1C和2C充电至充满的时间几乎一样

网友:
在平衡电流不提升的情况下,充电效率更多的由电池性能决定,“算法”能帮上忙,但不大。

其实无非是看单体电芯之间的 ΔV,不平衡幅度较大就早些开始平衡动作充分利用整个充电时间做平衡,平衡程度较好就到CV阶段再说省得把充电电流浪费在平衡旁路上。

网友A:
我只是从官方网站粘贴过来。热心还成了背黑锅的了。。。

要不说这年头好人难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从官方网站粘贴过来。热心还成了背黑锅的了。。。

要不说这年头好人难做呢。

请不要误会,真的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想近期购买一个充电器,目前看上了X6和A6,倾向X6所以想更多的了解一下X6的性能,因为毕竟X6的充电方式还是有别于A6的,这样的平衡充电方式有点像以前使用的带平衡功能的锂电保护板。要是X6能独立平衡充电而不是串充平衡的话就完美了。

网友B:
在用X6 PLUS,不知是否电池问题,充电电压单片没上过4.18以上

网友:
 没事儿没事儿。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用X6 PLUS,不知是否电池问题,充电电压单片没上过4.18以上

有没有与厂家联系,听听他们的解释,据说售后很不错的

网友(2010-04-03):
犹豫在A6和这个呢,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