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M2 还是DSM-J ?

楼主(2009-12-17):
准备入DSX7了,不知道应该是买DSM2制式的 还是DSM-J 制式的,请各位指教。

网友:
DSM-J 鸡肋

网友:
DSMJ没有便宜的 和小型接受,

网友:
回答同上

网友:
DSM2,也不贵1600

网友A:
DSM2无失控保护,DSMJ没用过,因该是PCM的,有失控保护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DSM2无失控保护,DSMJ没用过,因该是PCM的,有失控保护吧。

你在说啥啊...

网友:
目前DSM2 占有率高,以后就难说了

网友:
 正在用DSM2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里看到DSM2没失控保护了???2.4都有的。。。对码时候油门最低
DSM J也是2.4的。。。哪看到是PCM的???

不好意思,我刚用DSX7 DSM2,还不是很了解。翻贴子说DSX7里有个F????的失控保护菜单,可我在DSX7的功能、系统菜单下都没找到该菜单,而且不开控时电机会慢转,所以认为DSX7 DSM2无失控保护了。
另请问对吗时已经将油门杆达到最低了,为什么电机会慢转呢?是否要将油门微调也打到最低呢?
我在9楼的回复有误,望没有误导新人,在此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