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干扰问题!!

楼主(2009-12-17):
最近上了套
FPV
设备,1W的百通1.2G发射机,9G辉盛
舵机
,接通百通1.2G发射机后,舵机总是抖个不停,舵机和发射机的距离已经在40CM左右了,不能再远了,大家能不能告诉我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呀?已经判断出不是PPM接收机的问题,就是舵机受到干扰,要是需要更换舵机,应该用哪种小舵机比较好呀?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遥控,72M or 2.4G
最好用锡纸把接收机和舵机,舵机线包好,做好屏蔽,应该没问题的

楼主:
用的是72M的遥控器,除了用锡纸包,还有别的处理办法吗?我也包过锡纸,还是有抖舵的现象。

楼主:
有处理方法的图片来参考吗?

网友B:
调整天线位置,发射机位置, 轻微抖舵可以飞 没问题 别太严重

楼主:
好的,我再试试,因为就怕抖舵造成舵机损坏,这样在飞行中麻烦就大了!

网友C:
换个接收机试试 我用的爱特的72m 的1点事没有

网友D:
用esky舵机吧,我朋友也有套跟你一样的视频设备。为了这个舵机的问题,所有遥控设备屏蔽、整架飞机屏蔽、拉大距离、调整天线、调整发射机位置、减小发射机功率都试过了。最后换舵机,最开始也是辉胜9克,然后是辉胜的金属舵机,65MG,银燕8克,最后换成了esky8克
、

网友D:
接收机也换过,恒吉二次变频,日冠二次变频,futaba原装PCM,JR原装P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