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副油箱有哪几个用途

楼主(2009-12-17):
在研究油鸡,小白问题请教!!!:loveliness:

网友:
因為副油箱是常滿的関係, 所以能保证引擎一定能吸到油. 只有主油箱的話, 在据列3D下, 半滿的油箱有時候會讓引擎吸到汽泡, 讓引擎牲能不穩定.

网友:
实际情况表明,3d状态下,副油箱一会儿就有空气了,所以现在的飞机都不用副油箱

楼主:
看上面两楼的就越来越糊涂了。。。。

网友:
我觉得副油箱还是很有用的,可以放放心心把主邮箱的油烧干了再从容落地。
这样续航时间有保证,省得老是担心主油箱的底油供油不稳

网友:
引擎牲能不穩定, 尾巴有间性的小抖,装了副油箱之后,引擎稳定了,没事了,

网友A:
亚拓600的副油箱咋安,有安过的哥们给上个图吧,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亚拓600的副油箱咋安,有安过的哥们给上个图吧,谢谢啦!

楼主:
副油箱都是需要DIY的安装啊

网友B:
用了半个主轴固定座,你可以借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那个延伸出来的东东是哪儿买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了半个主轴固定座,你可以借鉴下

有创意,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