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处女贴。我的电调发热烫手,请教……

楼主(2009-12-17):
我的电调给接收机供电那小块接上接收机、接上
舵机
后发热,非常热,烫手,臭胶。
开始用电表测接收供电电压5V,
前2分钟正常,接收正常,各个舵机操作正常
接着就电调发烫,接收机电源灯跳动。
老鸟帮看看,这有讲法吗?
我的处女贴,发得不对请斑竹改改。

网友A:
操作舵机正常吗?如果不正常。就是舵机坏了。

网友B:
用的是XXD 50A的电调吧?

网友C:
什么电调?

楼主:
3楼说对了,是那个电调。
舵机是辉盛9G,四个舵机都接上了。
回2楼,没飞,就在桌面上调试,前2分钟接收、舵机动作都正常,不久就热得厉害。
接收机的绿色电源灯都闪,估计电压有问题。
我怕烧坏了接收,不敢再用。

楼主:
如果舵机不接上摇臂连杆,就是让舵机空载,
呵呵,奶奶的,它又没有过度发热现象了。接收、舵机动作多久都没问题了。

网友D:
是你的遥控器设置问题。。。具体原因我也不知道。
上个礼拜我新买的遥控,随便调了几下。然后JJ通电。刚通电1min电调就烫的摸不成,随即拔掉。去专业人士那里。然后他在遥控器上随便拨哒两下就OK了。 飞了半天下来也是温温的

楼主:
也许,我也该看看那个控的设置了。
刚发现了一贴,和我说的发热一样的电调,看这贴的1楼: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E:
XXD 50A的电调BEC不是开关的,是线性的,估计是7805的质量不是很好,要不 是不是你的电池电压比较高?用的是不是4S的A123电池啊?

楼主:
回楼上,电池电压12.1V,BEC电压5V。
我冬至那晚开始信春哥了,于是问题自己解决了,阻力大舵机不到位在那死打舵,不懂怎说!
1、山寨机,头球过紧,换头球;
2、换斜盘舵机。
完美搞掂!

网友F:
XXD50电调就这样,但没问题,坏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