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一下A123电机配置

楼主(2009-12-17):
用3S A123电池飞450,我以前配置是XXD-2218H KV4380 + 50A电调  +  13T,感觉不够暴力,这次换了AX-2223H KV4400 + 13T,应该扭力要好不少吧?请大家赐教,谢谢。

网友:
这还不暴力..
你不怕机器承受不了呀..

楼主:
不怕,我用A123电池的,运行电压估计一般在9V左右

网友A:
一鬼样,你不如试试用3Slipo=11t齿,暴力得来对设备也好,还锂聚和A123兼顾。

网友:
换用14t会爆很多的,
如果再不行,直接5200KV,那一定爆

网友B:
3S-A123工作时电压不会高于7.8V

楼主:
引用 网友B:
3S-A123工作时电压不会高于7.8V

我用功率分析器测过的,一般在9V左右,一般慢慢下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鬼样,你不如试试用3Slipo=11t齿,暴力得来对设备也好,还锂聚和A123兼顾。

11T齿轮用过,钻速低了,点头厉害。

网友:
嫌不暴力
用 4S A123

网友:
用11T将螺距减点,油门曲线升点,提高转速。你这个是世界级的难题 ,有时熊掌和鱼是不可兼得的。

网友:
A123 配啥都爆不到哪里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3S-A123工作时电压不会高于7.8V

这么低?9V感觉到不了,应该有8.x伏吧,我没用过。

楼主:
同意楼上的

网友:
2223这么长的电机定子尺寸,扭力将提高不少,至少得用14T的齿轮,13T都浪费了。

网友:
A123飞450,无论怎么配,都不会太爆的

网友:
AX2223电机哪里有得卖?

楼主:
找AX定做的,淘宝上没有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