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叭直接连电位器,结果烧坏,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2009-12-17):
我有个设备是直接输出音源,但没电位器控制声音大小,我就直接接了个5K的电位器在喇叭与设备中间,可以控制了,但一会就闻到一股味儿,结果电位器挂了,哪位能指点下我用什么方法可以好些

网友:
哭了。。。

这也行。。。

网友:
拆设备,在前后级间加音量调节。。。
小电位器前串个电阻保护一下。。。
再哭。。。

网友:
碳膜电位器功率吃不消的

楼主:
呵呵别哭。。。我不懂电子嘛。。能不能不拆设备,就在外接上想办法

网友:
有大功率的滑线变阻器,数百瓦都有

网友:
严重反对在喇叭前面用电位器(不管多大功率)调音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别哭。。。我不懂电子嘛。。能不能不拆设备,就在外接上想办法

不可以。控制音量必须在功放前级进行,后级控制没有那么大功率的电位器,就算有,也会造成大量有效功率被损耗,得不偿失。

网友:
是扩音机推音箱那种码?扩音机有前置放大器的,里面调音量的电位器坏了?实在想不拆机壳的话,可以在音源比如CD机或话筒那里的信号线上串接电位器就可以了。

网友A:
你还真敢想敢做,那样也行
实在不行加一个前置放大(前置放大一般代音量调整电位器
其实电位器连接也没那么复杂呀,==画个草图

网友:
电位器功率太小。

网友:
不要把电位器串接在功率输出级之后,要加就加在前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还真敢想敢做,那样也行
实在不行加一个前置放大(前置放大一般代音量调整电位器
其实电位器连接也没那么复杂呀,==画个草图

后级输“入”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级输“入”线。。。

谢谢,没核对.感谢纠正

网友:
哈哈,这个办法我在读小学的时候试过好用,那是一台小收音机!

楼主:
各位说的办法都很好,可我就想弄个外接的,有没有什么类似电调一样的方法

网友:
看来论坛好音箱的人不少啊
哈哈

网友C:
拿电炉丝做一个
要用线绕的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拿电炉丝做一个
要用线绕的才行

切勿!直接在喇叭上接电位器,小心你的功率放大器(烧电位器是小事)。

网友:
 我曾经犯过的错误!~

网友:
可以 用遥控器 比较不错  D一个遥控器 很简单的

网友:
在音源与你的设备之间加电位器

网友:
可以把电位器做成假负载的形式,前提是电位器的功率要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说的办法都很好,可我就想弄个外接的,有没有什么类似电调一样的方法

追求更大失真?请在后级输入级前加失真效果器

网友:
也许大家都没看懂,楼主就是想玩大电流调节

网友(2010-08-01):
什么设备,信号发生器?警报器?应该有输入信号端的插口吧。应该在那个部位动手改动。

网友:
不赞成用串接电位器的方式来调节音量。实在想要在输出端改动,你可以先看看你扬声器的功率、阻抗是多少。然后再串上≥你扬声器功率的电位器(最好是线绕电位器)碳膜的肯定是不行的,除非你设备的输出功率极小。这样可以小范围调节音量。这个时候输出阻抗和扬声器不匹配。采取的是用电阻器消耗功率的办法来调节音量。声音也会不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