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变压器

楼主(2009-12-17):
我有一个110V500W的变压器 中间的铜线烧断了  我把它拆了 想重新绕
要输出100V3A和36V18A  可以用这个绕?那个圆铁的直径95MM内孔55MM高41MM  如果绕要多粗的漆包线呢  那个圆铁要用什么东西绝缘呢然后在绕多少圈呢

网友:
送到修旧电机的人那里。。。
环牛绕线很麻烦。。。

楼主:
噢!
那个圆铁的直径95MM内孔55MM高41MM
最大能绕多少W?
绕好要多少钱?

网友:
不会算。。。
等高人解答。。。

网友:
铁心太小了,不符合你自己设定要求。
计算方法网上都有的,自己可以查查。

网友:
给你个简单的办法。
拆下的的线用电子称称一下。。然后去卖同样线径的,重2%-5%左右的线绕回去。。就好了

绝缘采用绝缘纸。。卖漆包线的地方有售

网友A:
这个环形铁心不够用。36*18=648W  再加上100*3=300W  这个铁心不够用。合计接近1000W了。可以用山字型或者口字型硅钢片。如果不会计算我可以帮助你。

网友B:
自己做不核算啊
买个旧的110v的变压器
再绕上 几十圈就行了
你先绕2圈看看电压 要是有1v 那就绕72圈就是36v

网友:
截面积只有8.2平方厘米,估算功率也就100w左右,距离你的要求差太多了,即便绕成自耦变压器也就你所说的500w。

网友:
环牛不好绕的,放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不核算啊
买个旧的110v的变压器
再绕上 几十圈就行了
你先绕2圈看看电压 要是有1v 那就绕72圈就是36v

要买多大功率的?绕几十圈36V电流能达到18A?
可以的话我去买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环形铁心不够用。36*18=648W  再加上100*3=300W  这个铁心不够用。合计接近1000W了。可以用山字型或者口字型硅钢片。如果不会计算我可以帮助你。

同意,超负荷了.马上还要烧掉(如过绕好满负荷工作的话,其实根本带不动全额负荷)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买多大功率的?绕几十圈36V电流能达到18A?
可以的话我去买一个

1.5kw

旧的60吧
拆废铁也就40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买多大功率的?绕几十圈36V电流能达到18A?
可以的话我去买一个

1、有一个铁芯想知道多大功率,或知道功率想找一个多大的铁芯:
P=(A*1.3)^2    (P-功率,A-有效铁芯导磁面积=铁片宽×迭厚(单位:Cm))
2、计算每伏匝数T:
T=450000/(B×A) (B磁通密度,根据硅钢片取值12000-7000,A同上)
比如算出T=2,你需要36V,就需要绕36*2=72匝,考虑到有铁损和铜损再增加5%,4匝,供需要76匝。
3、线径选择:
用多大直径的漆包线,根据你要的电流(18A)查表(一般的电工手册都有)得到。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谁帮得得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