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

楼主(2009-12-17):
请问哪儿能买到大功率的无刷电机,44.4V 工作电流100A,请知道的回复一下,在此谢过!

网友:
我考,载人的了吧?

网友:
买个5KW的380V三相电机跟你这个功率要求符合。

网友:
4kw,配什么电池啊

网友:
楼主玩啥呢,这个功率的模型电机直径比拳头还大呢,一个电调+一组电池就2000多了,只在140级左右的飞机上见过一次

网友:
可以炸 五角大楼吗?

网友:
两千多还配不到吧!一个电调就要一千多了,在加上12S nP的电池……

网友:
仅电池的重量有多少,JJ不知有多大!!!!!!!!!!!!!

网友:
 不一定要遥控的鸡鸡啊 !!

网友:
恐怖分子?

网友:
Scorpion S5545-180KV

Stator Diameter55mm (2.165 in)
Stator Thickness45mm (1.772 in)
No. of Stator Arms18
No. of Magnet Poles20
Motor Wind8 Turn Delta
Motor Wire30-Strand 0.29mm
Motor Kv180 RPM / Volt
No-Load Current (Io/10V)1.92 Amps
Motor Resistance (Rm)0.018 Ohms
Max Continuous Current105 Amps
Max Continuous Power4500 Watts
Weight1052.7 Grams (35.61 oz)
Outside Diameter65.4 mm (2.575 in)
Shaft Diameter7.98 mm (0.314 in)
Body Length89.25 mm (3.514 in)
Overall Shaft Length137.25 mm (5.403 in)
Max Lipo Cell12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