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的5号充电电池的放电C数大概多少?

楼主(2009-12-17):
普通5号NI-MH电池一般放电C数在什么范围?

网友:
一两C吧

网友A:
你这个是低自放电型的,不是低内阻型。

网友:
个人估计最大也就3c    2号的镍氢动力电池10c左右

网友:
镍铬电池的放电C数大,镍氢电池的放电C数小。

网友B:
一般镍氢电池1C就是极限了,1C充放基本上是最严格的循环检测条件了,这种情况下主要看谁死的比较快来评价好坏。但这个电池可能要高一些,对他的循环没有做过但做过放电检测,放电平台比一般镍氢明显高,所以一般照相机用起来觉得照的照片多。其实容量还只有1900多,比一些2300或2500的镍氢少不少。

网友:
Sanyo eneloop 的 七号电池我测试过,750mAh款,充电态内阻约 62mΩ (1秒,DC)。
5号电池可期望在 30mΩ 以内。

实际使用 5C 放电没问题。

网友:
不一定,有的大,有的小。

网友:
以前玩的AA镍氢可以35A,约20C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低自放电型的,不是低内阻型。

对的   镍氢的放电能力还是有很大区分的
动力电就大很多   5号电池“4c”没有问题  2号估计10c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镍氢电池1C就是极限了,1C充放基本上是最严格的循环检测条件了, ...

就在锂电大爆发的前夜,诞生了不少“不一般的镍氢电池”,充满的电池6分钟比赛放光,意味着平均放电10C,中途加速段更甚。当然NiMH在重负载下的电压保持能力没法跟今天的高C LiPo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