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装方向舵的sapac f16

楼主(2009-12-17):
装机的时候给自己的f16加装了一个方向舵,想用一根Y线同时控制前轮方向和垂尾方向舵 。于是小心翼翼地在在不弄穿垂尾的情况下在垂尾上挖了一个刚0好放得下舵机的洞,把舵机埋进去,却发现方向舵与前轮的转动方向相反 ,后来得老秦的指点,将舵机改了一下,使其变成一个反向舵机。改装最终成功。

网友:
改的很好,不破坏外观,舵机直接连到方向舵上,对舵机回中要求不低哦,楼主是打算侧飞吗?

网友:
实际不会有很明显的效果 或者说没有什么效果 我试过

网友:
这样改装挺有乐趣,但就飞行来说,实在是没有必要

网友:
......

确实一点必要都没有 ,因为这款F-16的全动混空平尾转向已经相当灵活了 ,有些画蛇添足....

网友A:
请问lz反向舵机是怎样制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lz反向舵机是怎样制作的?

将舵机电位器一头一尾两根线对调的同时,再将马达的两根线对调。就可以了。

网友:
效果怎么样,报告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将舵机电位器一头一尾两根线对调的同时,再将马达的两根线对调。就可以了。

改变了电位器的正负极,让舵机马达反转,的这个道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