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使风杆的碳纤方管哪里有卖啊?

楼主(2009-12-17):
(无正文)

网友:
淘宝搜索“道无言”或“明祥”

网友:
还有许多卖家都有

网友A:
道无言的方管适合做插销,不适合用在驶风杆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道无言的方管适合做插销,不适合用在驶风杆上。

没错 正方的碳纤方管用在飞机模型上还可以。驶风杆应该用长方的的合适一些吧?

网友B:
问题是哪儿有碳纤的桅杆卖呢?要直径12mm左右,而且1.3米~1.4米长的啊~~~郁闷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哪儿有碳纤的桅杆卖呢?要直径12mm左右,而且1.3米~1.4米长的啊~~~郁闷死了~~~

呵呵 再过一段时间我就搞到12*10 的碳管了1.5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呵呵 再过一段时间我就搞到12*10 的碳管了1.5米的。

大哥,一段时间大概是多久啊?我等的花也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 再过一段时间我就搞到12*10 的碳管了1.5米的。

用来做桅杆还可以哦,不知道强度及价格如何?

网友A:
道兄看看能不能搞到这样的碳管(15x5),我现在用的驶风杆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哪儿有碳纤的桅杆卖呢?要直径12mm左右,而且1.3米~1.4米长的啊~~~郁闷死了~~~

呵呵,可以用合适的废钓鱼杆代替,我用过效果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道兄看看能不能搞到这样的碳管(15x5),我现在用的驶风杆就是这样的

难了这个是专用模具生产的 ,一套模具太贵了。
有个笨方法可以把两只方管用过碳纤丝缠在一起,上树脂。如果用点心思没准能缠出一些漂亮的纹路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一段时间大概是多久啊?我等的花也谢了

就要到了,10+5天就ok了

网友D:
方管的驶风杆不过是为了加大在横风,主要是顺风的受风面积,管状也不过是为了减轻重量,业余选手用圆杆甚至实心也没什么样不可,不必太。。。。。
给你们介绍个省钱的法子,找合适的铝管,用台钳把它钳扁,就很好用,别太扁哦,用酸腐蚀到适合的厚度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方管的驶风杆不过是为了加大在横风,主要是顺风的受风面积,管状也不过是为了减轻重量,业余选手用圆杆甚至实心也没什么样不可,不必太。。。。。
给你们介绍个省钱的法子,找合适的铝管,用台钳把它钳扁,就很好用 ...

网友:
你把两面掏成花窗型,再用胶带蒙上,又能减少点重量,用酸腐蚀把厚度减薄,就更轻了。
先腐蚀后压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道兄看看能不能搞到这样的碳管(15x5),我现在用的驶风杆就是这样的

这样的管子可以用3根5*5的粘在一起,两变再附上碳纤布,哈哈,杠杠的。

网友(2010-02-13):
楼上是不是要找这个啊!

网友:
470~牛啊,以桅杆中心为旋转中心,最大限度的增加顺风帆面积
可惜和我的尺寸不一定配
一样线切割制作的,怎么不把主帆前下角的挂点一起切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