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笨 所以我问 电调与A123

楼主(2009-12-17):
要上500了 上6S A123 电调和电机自然要换
我不自然 我不明白 为什么?
电调要多少A 我不知道 说要80A 但我见很多人600上12S A123照样用的70A高压版的电调
我就纳闷了  而且怎么500上7S的A123又能用原厂的电机了呢?
我就更纳闷了  问题多多  初中 高中电学什么的早忘的一干二净
自己找帖子也找不出个正确答 案 只能发帖问大家了:loveliness:
别留言一句 70A够用什么的 我要的是解释 为什么?
关系是什么 谢谢高手的解答 以后看您贴照顶

网友:
可以用60A,但用70A以上保险点,因为A123最大电流70A,
每台机子的最大电流不相同,还有操作不同电流也不同,
这样说吧:500玩航线最也要60A,70A玩3D不是问题,80A时发热小点,能连续多几块电池
而且怎么500上7S的A123又能用原厂的电机了呢?
7S-A123电压计算:3.6*7=25.2
6S-聚合物电压计算:4.2*6=25.2
所以说7S-A123能用原厂家电机,还有A123在大电流时电压在2.6V以下,如果要暴力3D,原厂家电机是一定要换的
希望以上解说能对你有帮助

楼主:
请问高压版电调又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ubec 又有什么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高压版电调又是什么意思呢?

电调上的MOS管一般在耐压30V的在内阻、体积(重量)、价格是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点,当高于30V的MOS管,或许就是内阻稍大,这样就要多并管子,增加重量、或许就是价格高些,所以一般把耐压高于30V(7S锂聚8S123A)的电调叫做高压版。

网友:
搜索功能  搜索ubec    论坛里面说过很多遍了的    互相学习哈

别人用70A高压版本的 是因为同功率下  电压高了  电流就小一些  可以使用电流标称比低压版本低的电调  我看大多数人使用的是70A及以上的   稳妥一些

楼主:
LS几位的意思是6S的A123要用多少A的电调呢?
7S  12S的A123反而用的电调A就更小了?

楼主:
UBEC是单独给接收供电的 是吧,,,,,

网友:
1  功率p=u(电压)*i电流  你增加一节增加了电压  同功率下电流就变小了
2  ubec搜索一下学得更多  我和大伙都解释过了:loveliness:

楼主:
明白了 那我再问个品牌上的问题
上500 配6S A123 很多人说上ZTW85A 好用 有人说那是虚标
我想问下大家用的是什么 当然是S6 A123
玩锂电的玩家别乱说 我烧了可找你

网友:
没有用过  不乱说     不过ztw名声还好

楼主:
没得到答 案这帖子可不能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