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 一个UNA6的 设置 问题

楼主(2009-12-17):
新手菜鸟 刚买的飞机和
充电器
看不明白 怎么使用UNA6 我插上2条3S
电池
然后 怎样操作 才能充电。
我对电压电流一概不懂 。 电池都是新的。电压3.85左右

网友A:
你没有说明书呀!

楼主:
有说明书 上面没说3S的电 怎么冲啊

网友B:
UNA6左边T插通常是接12V直流电的,右边就是接那些你要充的电池的,把你电池的平衡充口插进去就好了。
其余的要看说明书。对于3S的充电,你把A6显示屏上的第一行按说明书全部设置成4.20V,第二行全部设成1.1A,然后按最左边的按钮,就看到屏幕上的风扇图标开始转动了,这就表示开始充电了。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电池充满了拔下来就好了

网友A:
两个3S可以同时充,但中间不得有任何连接线。有保姆没有?

楼主:
没有保姆的 @ 我用的是360W 30A 电源 是直流电吗?

网友C:
我建议你先别玩了。不然哪弄错了回头出问题。伤到自己伤到家人朋友。
先好好把相关的知识了解清楚。不然以后麻烦就更多了。

网友A:
30A电源足够了。要详细研究说明书。充电只是航模的一小部份,还有更多的在后头。练习,练习,再练习。

网友D:
LZ还是跟着老鸟一起玩吧,安全第一。

网友E:
如果UN-A6那么简单的充电器都不会用,建议LZ不要玩模型了。特别航模是高度的机电一体化的东东。

网友F:
强烈建议楼主网上恶补基础知识去,不用精通,电子,机械方面都涉猎一下,懂个大概的意思就行

网友G:
这个这个,连初中都没上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