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问下~~同样的动力用436/3和935/3那个更快呢??

楼主(2009-12-17):
本来想买935的,结果因为孔径不合适只好买了436/3~~~不知道够快不~~~~

网友A:
这是要看你的船型、大小,和动力的搭配、参数来决定的。935和436/3 都是3叶的 一个螺距大,一个叶面大。 各有千秋 具体要看你的配置参数了

网友B:
你玩虾就建议用9的~但是35还是其他要看其他数据定

楼主:
9的孔是3MM的,我的轴时4MM的~~~~~~

网友C:
搞大点装进去 ~!!捅破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