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600顶级版遇到的麻烦和不解

楼主(2009-12-18):
小弟的600已经装了3个晚上了,今晚在装尾管部分时,发现传动轴装好后,用手转起不同心!这是怎么回事?一定要同心吗?还有就是空转大浆,大齿盘和离合器齿轮之间有响声,这个正常吗?请前辈指导!

网友A:
有照片或者视频什么的看看啊! 。。。

网友B:
是大齿上下摆动吧,摆动不大也没关系.......

网友C:
没装过600,不过装过450pro,轴传两边都没有接扇齿的时候用手转不同心是正常的,因为里面的轴承外围是橡胶的,有弹性,注意尾巴全部装好后再转要非常顺滑,没有摩擦就可以了(仅限尾巴,也就是尾前传到尾波箱+尾桨这几个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大齿上下摆动吧,摆动不大也没关系.......
不呀!没有摆动!好像是大齿盘和离合器齿轮挨的太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大齿上下摆动吧,摆动不大也没关系.......
不呀!好像是大齿盘和离合器齿轮挨的太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照片或者视频什么的看看啊! 。。。
照片有!就是不会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装过600,不过装过450pro,轴传两边都没有接扇齿的时候用手转不同心是正常的,因为里面的轴承外围是橡胶的,有弹性,注意尾巴全部装好后再转要非常顺滑,没有摩擦就可以了(仅限尾巴,也就是尾前传到尾波箱+尾桨这 ...
w我觉得好像是尾管中间那个轴承橡胶套装斜了!好像是!!而且我的传动轴没有和轴承之间没有上胶水!只是在橡胶套外圆上涂了润滑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w我觉得好像是尾管中间那个轴承橡胶套装斜了!好像是!!而且我的传动轴没有和轴承之间没有上胶水!只是在橡胶套外圆上涂了润滑油!!!

不上CA能装进去还是很佩服你的,橡胶套应该不太会斜,有卡位的,但是估计是你没有把轴承推到靠中间位置吧。。。
建议点一点502在传动轴和轴承间,稳固了再推进去,当然,橡胶套也是要润滑油的。

网友:
好象楼上几位都没有装过600?尾管中间那个带橡胶套的轴承,在装之前先在尾管二头内和中间那个轴承橡胶套外抹上黄油,能让传动轴带上中间那个轴承在尾管内能够稍微用一点力就可以前后拉动(千万不要上胶水)然后到位,尺寸看说明书。传动轴一定要安装到位,先插入前面的,这时手扭转尾管后面的传动轴应该可以轻松的带动大桨,左右转动没有很大的间歇。然后再套入尾固定套,注意一定要先全部套入传动轴,然后再拉松一点,固定尾固定套。需要的话站内电话联系。

网友:
亚拓尾传动轴有一支透明胶管包装的,不要弃掉,用它推入传动轴最合适,橡胶套也不会歪的

楼主:
不管怎么着,都要先感谢各位好心的前辈!!听了你们的技术指导,今晚我又把尾管和传动轴拆了!又接着折腾。。。。哈哈哈哈!!!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管怎么着,都要先感谢各位好心的前辈!!听了你们的技术指导,今晚我又把尾管和传动轴拆了!又接着折腾。。。。哈哈哈哈!!!谢谢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0015e3f3-ebe1-11de-a390-0014221b798a/
预览:

网友:
机头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