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仿真攀爬车模型

楼主(2009-12-18):
昨天自己尝试了下车壳喷漆,我用的是那种喷笔+气泵的形式,喷笔是0.3的,感觉确实不太容易,喷了很多层都觉得漆面还是不够厚,是不是喷笔选错了,应该选择口径再大点的喷笔?

网友A:
软壳硬壳啊?

网友:
硬壳,1:10油房的

网友:
里面也有膜?我一直以为只有外面才有膜。。。

网友:
难怪,我说怎么喷不上去,我已经喷到那个脱模剂上了。。。

网友B:
用田宫或者君氏的漆试试,油漆要有点吃住才好

网友:
惨了,我洗过,之前喷的洗不掉,看来只有再喷一层上去了

网友:
我发现个方法可以重新喷漆了,只要轻压车壳,之前附着在脱模剂上的车漆就会自动裂开,然后很容易就擦掉了,这样就可以重新喷漆了

网友C:
这样的话说明你漆的附着力不好...先喷底漆

网友:
我看了,是因为那层脱模剂没有洗掉造成的,另一个车壳洗掉了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