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X-605停冲电压问题

楼主(2009-12-18):
刚买了个X-605充电器,现在用它冲电每次停冲的电压都不是很理想。充电器判停后取下电池测电压情况是:单节锂电4.08-4.12V左右;单节铁锂电池3.33V;6个串联的镍氢电池组电压是8.39V。感觉没冲满就停了,这些电池我用其它充电器冲停后测出的电压都能接近满电水平。用X-605冲其中一个14500电池我是先放出470mAh的电,再冲后只冲进480mAh的电,按这种情况应该是充电器判停过早了。请问大侠们这个充电器在使用时有什么要注意的吗?谢谢!

网友:
没用过,帮顶起来!

楼主:
这个充电器说是B6另一版本,应该是加了风扇的B6。

网友:
妈呀,这个精度太差了点吧,IMAX虽然是个有牌子的山寨,但是精度还是不错的 !~

网友A:
x-605我也有一个,用0.7A档同时充三节7.4v800ma锂电,充满要3小时左右,精度还可以,4.19-4.20的样子,就是平衡充电时间太长

楼主:
今天和他们的技术人员通过电话,我和他反映这个充电器有个现象,就是我把以前用其它充电器(三星DIY的)冲好的电池(14500电池)用X-605先放电,用0.5A放电可以放出500多mAh,但马上对这个电池充电,只能冲进400mAh的电量(LCD显示的数据)。他竟然和我说充电器显示的充电量不可能大于电池标称的容量。  如果没搞错的话,充电器显示的充电量应该大于实践冲进电池的数字的。
   想请教大家,我这个充电器是充电不足,是否也要更换高精度电阻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x-605我也有一个,用0.7A档同时充三节7.4v800ma锂电,充满要3小时左右,精度还可以,4.19-4.20的样子,就是平衡充电时间太长

我只有一组7.4v800ma锂电的,冲到充电器判停电压分别是4.14V和4.15V。

网友:
充电器有个体差异吧,我这个X-605充18650锂离子只能到4.1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