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B6总电压显示不准应该调节哪个电阻?

楼主(2009-12-18):
朋友送我一个山寨B6,我已经调节好平衡电压了,但是总电压显示不准,请问调节哪个电阻是负责总电压检测的?
我是这种:

网友A:
我收了个坏的imax B6,以为精度很差,换了个MOS管和4只按钮,试验了一下,效果还不错,冲出来基本就是4.19 4.20 左右,总电压也是不太对,不过AVR内部只有10位精度的AD转换,误差大是正常的,我对充电的精度不是很在意,差个0.05啥的都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收了个坏的imax B6,以为精度很差,换了个MOS管和4只按钮,试验了一下,效果还不错,冲出来基本就是4.19 4.20 左右,总电压也是不太对,不过AVR内部只有8位精度的AD转换,误差大是正常的,我对充电的精度不是很在意 ...

AVR内部是最大10位的AD,误差大一般由于构成差分放大的运放外围电阻误差造成。

网友B:
找到总电压采样电路,调了电阻没有用,
估计是单片机里有校正数据,

不过我的B6总电压就差0.03V不到,也就算了,
不知楼主的差多少?

外部接口、内部上锡使电池到IC间线路接触电阻最小,可改善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总电压采样电路,调了电阻没有用,
估计是单片机里有校正数据,

不过我的B6总电压就差0.03V不到,也就算了,
不知楼主的差多少?

外部接口、内部上锡使电池到IC间线路接触电阻最小,可改善不少

看了一下,不影响,已经调好平衡了,不动他了。我估计这种采样是在4051切换那个通道,或者是LM2904那个双运放完成(有一个是电流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