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大!我打算买一个CB100,求教!

楼主(2009-12-18):
看到CB100目前只卖730元了,打算买一个,请问玩这架飞机的仁兄,CB100耐炸程度如何?常坏啥?

我看taobao上一对螺旋桨要25元,这个价格算贵还是便宜啊?

请大家赐教,谢谢!

网友:
450的桨是9元一对,就算是玻纤的也只要20,这个价应该有点贵,喜欢小机的更可能上市面上通用的,比如说450 如果喜欢小机可以上EP200,因为你总会上这样的机子的,迟早的事,

网友:
原配会送一对备用桨,这个奖还是很耐炸的,我炸了十来次,也没炸坏任何东西(当然如果你炸机还不收油门,那就难说了).所以不需要买这个备件.
即时炸坏了,买最便宜的lama大桨自己切小或者其他玩具三通机的大桨也可以替换的,这样比买原装的桨便宜很多

网友:
不需要这个价钱 ,我买的大浆 15 ,尾浆 8 , 头罩 21,

原装电池 23, 副厂电池500毫安的14,400毫安的12元:loveliness: :loveliness:

配件还算便宜,我是买的空机,因为有遥控了,空机 530 元

网友:
基本上很难炸坏什么,原配一付主桨,一付尾桨。个人建议多备几付尾桨。
至于淘宝上的价格,我买的主桨20,尾桨10块。LZ自己找找吧。

网友:
用三通道机的桨,很耐炸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PM一下淘宝地址啊

网友:
我还在折腾我的火狐100呢  哈哈~~!小飞机家里飞很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