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美乐 6通模拟器 怎么飞 G3.5 G4 XTR

楼主(2009-12-18):
兄弟刚买了一个 迪美乐 6通模拟,默认飞 FMS 没问题。
下了个 G3.5 , 发现左手地 左右的通道映射不上,用 EMU 设置了很多次, 换了各种数值 都没办法。哪位高手知道怎么搞。

还有这个模拟器 可以飞 XTR吗?

网友:
试试这个

网友A:
我的也是迪乐美,搞了好旧才试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迪乐美,搞了好旧才试出来

我的也是迪乐美 默认飞FMS 没问题
想玩G3.5 G4
软件那里有下 载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照这个设置,好了 多谢

网友:
我用的也是迪乐美(左手油门),上面的图只能用到5个通道,如按下面的图设定,可使用6个通道。

网友(2010-02-15):
谢LS,我的也可以用6个通道了

网友:
问一下,这个可以改美国手么?你买的是日本手还是美国手?

网友:
给你个最详细的配置,我在用

网友(2010-03-24):
兄弟们,我也弄了个 6通道 模拟器。请问这个类似 regedit 的菜单咋弄出来的 啊?还有 那个 6通道 模拟器的 两个开关干啥用的啊?咋设置?貌似不能用?不知道干啥用?谢谢了?还有 我用单桨飞机不知道咋弄油门?双桨的可以玩。谢谢了!万分感激!

网友:
可怜

可怜啊,没人回答啊

网友(2010-08-15):
我也想问楼上的问题 谢谢

网友:
哇,这个模拟器还挺多人玩的那。
btw,鄙视一下楼主,害得我在淘宝搜索迪美乐找了半天跳出一大堆汽车零件。

网友:
呵呵,我以前用过G3.5成功,G4不行,XTR根本就不支持

网友:
我正在用,G3.5/G4都可以,很爽。XTR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