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新手,想飞固定翼

楼主(2009-12-18):
我飞了两架固定翼,炸了两架。都因为电池太重有300克左右的26650,飞行速度太快,有没有什么便宜的耐炸机,载重量又大的慢速鸡鸡介绍下谢谢
我不想换电池,26650的锂电,不是123,足量有2650容量。只是电池过重,买不起电池,我想用这个电池继续飞要用什么机,要四通的

网友:
买个电动EPP就行了,耐摔!在淘宝上搜索一下模型分类的EPP应能搜到很多!

楼主:
楼上先谢谢了,你没回答要点,我的电池重300克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先谢谢了,你没回答要点,我的电池重300克

换电池呗

网友A:
翼龙最合适你,加副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翼龙最合适你,加副翼的。

我买了台大翼龙,自己改了副翼,还改了8060的桨,把电机加高了。但感觉用这电池还是要飞很快,不能低空,因为我怕鸡鸡飞跑了,所以不高飞。一架鸡鸡光接收就要115米。

网友B:
想飞就飞吧..

两个途径..不练模拟器..就上翼龙..可以飞到睡着觉..哈哈..

                      练模拟器..练他一个月..你可以直接上点好看的飞机场..例如塞斯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飞就飞吧..

两个途径..不练模拟器..就上翼龙..可以飞到睡着觉.

看过翼龙的视频,这句话形容的真贴切,哈哈

楼主:
模拟器里我都是用B52做动作飞的,想怎么飞就怎么飞,可上真机了感觉操作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因为鸡鸡重心没有调好

网友:
300克的电池装出来的整机应该得有1000克左右,可以考虑上个乌鸦无人机,翼展大,速度不会太快。

楼主:
多谢楼上的

楼主:
看了一下乌鸦也不大啊,不是和我买的大翼龙一样吗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595b7&x_id=0db1

网友:
呵呵,确实和这个火焰差不多大。但是乌鸦的电机安装座高,可以上更大一些的桨以增加推力效率,然后可以选配转速比较低的电机,降低飞机的螺距速度。1800的电机配7035桨,飞机的速度会明显大于1200的电机配8040或者8060桨,因为电流大所以巡航时间也会短。如果上乌鸦的话,建议用1100~1200rpm/V的电机配合8040桨,或者考虑AX的8038慢飞桨,静推力大,电流小,速度慢。

楼主:
我现在装的是2208 1400kv 上8060的桨,把电机座加高了,还改了副翼,暂时还没上天

网友:
玩直升机的同时,也想玩玩固定翼。

网友:
一架机机就要一百多,一块电池只要七八十,搞不明白楼主为什么不愿意换电池?
难道有啥特殊情结?

网友:
因为是A123耐操吧!为什么不用2S的?我给滑翔机用2S的电池,加1050桨,效果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