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模型的电机,电调,电池是怎么命名型号的?

楼主(2009-12-18):
电动模型的
电机
,电调,
电池
是怎么命名型号的?有时候大家说配置的时候有点不懂

网友A:
电机比如2212,22代表内定子的直径是22毫米,长度是12毫米,电调主要就是一个安数,电池S代表几片单体叠加,P表示几组电池并联,注意多潜水。

楼主:
万分感谢,YOULAN

网友B:
有些电机是用外壳直径来命名的,比如兴耀华。

网友C:
老鸟应该多说说有关的知识呀
我们要好好学习

网友D:
路过学习到一点东西

网友E:
 o 哦噎~学到的东西真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