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点脉喷的问题!

楼主(2009-12-18):
请问脉喷 是脉冲( 燃烧 爆燃 爆炸 )?三选一

网友:
这个问题本来就问得不对,爆燃是爆炸的一种形式,爆炸又是燃烧的一种形式。

楼主:
我的确错了。我实际上是想问,他的爆炸速度!它的爆炸速度是多少M/秒?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确错了。我实际上是想问,他的爆炸速度!它的爆炸速度是多少M/秒?

视工作频率不同速度略有差异,不过肯定都是亚音速燃烧。

网友:
燃烧
  ~~~~~~~~~~~~~~~~~~~~~~~~~~~~~~~~~~~~~~~~~~~~~~··
速度
几十米每秒到 一百多米每秒
与  压缩比(很小)  管子内壁的粗糙情况有关 ~~~~~~~~~~~~~~~~~~~~~~~~~~~~~~
~
爆燃是不正常的燃烧~~~~~~~~~~~~~~~~~~~火焰的传播速度可达一千到两千米每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