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板材的问题

楼主(2009-12-19):
买了几块5052和2a12的板材,400*400*10的,有点翘,老板说铣的话有内应力。难道铣出来更不平?有什么好方法搞平?求教。

网友:
不懂。等待答 案。

网友:
铝板有点翘是不能铣的,因为夹具把铝板固定后只是暂时平整了,夹具一松又翘了。

最好的办法就是上大车去车平面。

网友A:
切割时局部高温产生的,做效正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铝材的特性,想要精度高变形小还是用钢板和铸铁吧,铝材内部应力不均匀的时候就算是经过热处理和时效,也仅仅是达到一个平衡,不能完全释放出来,经过较大程度的机械加工后,平衡被打破,剩余的部分残留的应力还 ...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割时局部高温产生的,做效正比较麻烦

        两个锯出来的边比较平,就是剪板机切的那两边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