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了1周时间设计制作的金属机身!

楼主(2009-12-19):
花了1周时间设计制作的金属机身!为丘比特直升机设计的3舵机CCPM结构。

用proe设计,自己改装的数控小铣床加工!

网友:
简洁~看着就结实

网友:
阳极氧化一下更好

网友A:
会不会太重了?

网友:
漂亮

铣出来的金属件真的很有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太重了?

呵呵,确实偏重了一些,这个是第一个试 版,不考虑重量,只为实际观察设计图上看不到的缺 陷,下周再做一个飞行测试版。

网友:
如果找到合适的尾管跟皮带,建议弄成改掉尾电用皮带+锁尾陀螺,效果也是不错滴

控制下重量,应该比用尾电飞的时间更长把

网友:
引用:

呵呵,确实偏重了一些,这个是第一个试 版,不考虑重量,只为实际观察设计图上看不到的缺 陷,下周再做一个飞行测试版。

------------
太浪费了,既然是验证,为什么不用木头或者塑料呢?

楼主:
金属机身当然是要用金属来做了,呵呵。用木头塑料即使做出来了也不能确实的体现设计强度是否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