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通道 cupid-丘比特v3-改无刷版

楼主(2009-12-19):
原机:cupid-丘比特v3

1,新西达 H2208  3300KV + 2.2MM10T铜齿轮 + 好赢18A电调

2,锂电换成:7.4v 1500ma 20c    留空时间:大于10分钟

网友:
试飞了吗 效果怎样?

网友:
用这个电机,锁尾不会太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采用:双机双轴推拉式锁尾装置。

网友:
耗电量上去了

楼主:
加大电池电量就行了,这个不难啊!

网友:
越来越有创意了啊。。呵呵~

网友:
尾巴改成这样有什么优点

网友:
复杂的结构。。。有人拼命想摆脱尾电困扰,

LZ这回一下子弄来2个尾电。。。弓虽

楼主:
锁尾目前就两种方式:1尾电机直驱,2同步皮带尾波。一般小模型都采用尾电机直驱。丘比特主电机改无刷后,动力(升力)提高很多,造成锁尾困难,本人设计的‘双尾推拉式锁尾装置’就是为解决这一问题,而且相对改造简单。

网友:
双尾电机用的是什么电机?

楼主:
dtd-n40尾电机,此电机的速度及功率都很优良!

楼主:
那位模友潜水深,能找到:一个小电机两头出轴的?先谢了!

网友:
刚从LZ店里买过东西,也是V3,很期待啊!

网友:
这个锁尾特别

网友:
上TB找
微型直流电机微型直流马达FF-180SH  双出轴马达电机
直流电机 玩具电机 微型电机 R260 双头出力轴